请教!亚拓450再次小炸修复后再次摆尾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油门一推过半就左右摆尾。(昨天请老手重新调的飞机,因调好后
电池
没电了,老手在场的时候没有试机,当时没发现这个情况。)今天自己仔细检查过尾传动,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如果卸掉尾浆的话推油门就没有摆尾的现象。
陀螺仪
感度调的是68。(520的锁尾,JRXG7的控)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请大侠们帮忙诊断!!!

网友A:
感度40试试

网友B:
陀螺仪安装要双面胶
陀螺仪安装要减震。

楼主:
陀螺仪带防震胶垫的
另外,感度从80到40之间都调过,无效。(我是新手,以前自己没调过控。也不知道调的对不对 )亚拓的说明书上说用JR的控感度在70--75左右就可以啊。

网友:
原帖由
xukejing
于 2011-8-17 19:36 发表
感度40试试
JR的50以下都不是锁尾模式了

网友C:
是不是陀螺感度插错通道了?JR的感度是第7通道。

楼主:
回楼上的
感度没插错,7通AUX2的插孔

楼主:
问题解决的答 案
后来听老手指点,把感度该插到了5通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xg7 aux和gear都可以接陀螺感度,前提是要在控里选哪个通道是感度通道。

网友E:
金鱼尾100%是震动引起的……我试过调飞机调到100%油门没有震动情况下,感度100都没有问题!!飞机震动就有金鱼尾了

网友F:
xg7感度是5ch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