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很多电芯,想学学怎么做电池的电控板????????

楼主(2011-08-17):
先介绍一下:我最近才关注电动模型的,正好我们公司又是做电池的原料(电解液)的厂家,正好公司每天都要测试新型电解液或是对将要出厂的电解液做成软包电芯测试。所以每天有上百块电芯测试完就报废了。
有没有知道怎么制作电控板或是哪里可以购买到朋友,本人想做点电池自己用和优惠给模有。谢谢!
QQ:313852092

网友:
模型电池不需要电控板,需要什么电压直接几块电芯串起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知道论坛哪位朋友拆解过模型电池,但是我们做电池的都知道过放或者过冲都会损坏电池的。稍后我给你大家照几张我们的电池!看样子大家都以为我忽悠呢 !

网友:
这个要顶!赶紧上图片,弄点儿好电芯,优惠给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论坛哪位朋友拆解过模型电池,但是我们做电池的都知道过放或者过冲都会损坏电池的。稍后我给你大家照几张我们的电池!看样子大家都以为我忽悠呢 !

所以动力电池要安装低压报警器,使用平衡充来充电,来解决过放,过充的现象。

网友:
模型动力电没法装保护板,飞到一半保护了飞机就掉下来了,所以好的充电器都很贵。模型电池大部分都过放坏的,现在没有根本解决方法,用的时候自己小心不要过放。

楼主:
我们的测试电池

我们的测试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原来如此,另外我把我们的经验也告诉大家一下,锂电电池最佳充电应该是4.1V,我看很多朋友冲到4.2或是想冲更高那样会更坏损坏电池的。

网友:
LS在电池厂混,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锂电池根据所用的材料不同,分4.1V的和4.2V的。现在基本都是4.2V的,4.1V的很少了。

网友:
锂离子电池是4.1V,锂聚合物电池是4.2V吧。

网友:
有很大的疑点待解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是真真是假你可以随意猜测,我给大家介绍的你不愿意听是你的问题,别人会听的,还有那位朋友如果感兴趣运费自理,我送几块我们的测试电池大家先试用一下(只针对电池有研究的朋友)。锂电池理论上充电不超过4.3V就可以,但是实际上超过3.8V已经就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了,电池在3.4V时就应该充电这样才能让电池的寿命更长。实际上超过3.8V你冲到4.2V你的容量并没有增加多少,我看很多朋友还冲到更高这点电压并没有增加什么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是真真是假你可以随意猜测,我给大家介绍的你不愿意听是你的问题,别人会听的,还有那位朋友如果感兴趣运费自理,我送几块我们的测试电池大家先试用一下(只针对电池有研究的朋友)。锂电池理论上充电不超过4.3V就可以,但是实际上超过3.8V已经就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了,电池在3.4V时就应该充电这样才能让电池的寿命更长。实际上超过3.8V你冲到4.2V你的容量并没有增加多少,我看很多朋友还冲到更高这点电压并没有增加什么容量
...

真是颠覆性的。
现在我用的电池,都是从3.85保存电压,充到4.2v用的。能充进2600多毫安。

网友:
楼主从火星来得吧,带的火星锂电???

网友:
从放电曲线来看应该是3.7-3.9左右电量最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超过3.8V你冲到4.2V你的容量并没有增加多少,我看很多朋. ...

看来,贵厂的配方确实需要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是真真是假你可以随意猜测,我给大家介绍的你不愿意听是你的问题,别人会听的,还有那位朋友如果感兴趣运费自理,我送几块我们的测试电池大家先试用一下(只针对电池有研究的朋友)。锂电池理论上充电不超过4.3V就可以,但是实际上超过3.8V已经就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了,电池在3.4V时就应该充电这样才能让电池的寿命更长。实际上超过3.8V你冲到4.2V你的容量并没有增加多少,我看很多朋友还冲到更高这点电压并没有增加什么容量。

真是颠覆性的。
现在我用的电池3s 2200,从4.2放到3.85放出1600mah电量·······

网友:
我要电池、我要我要…

网友:
不用电控板,直接串联起来就好了

网友:
先说说你的电池是多少C的吧

网友C:
是啊,看看多少C才是主要的

网友D:
原帖由
板帅
于 2011-8-22 10:35 发表
先说说你的电池是多少C的吧
看lz的描述,感觉lz可能是电池厂的,但不象是做技术的你问的这个C,我估计lz可能还得请教一下他的同事

网友E:
看了楼主只是电池厂公关部什么的员工吧,技术问题还是先问清楚再来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的是从3.85到充满,能充2600?,,怀疑,,很怀疑,,还是你的电压不是3.85啊,,你的容量不会是5000,,,6000的电池吧,说真的,3.9感觉往上是充不了多少,,放电测试也是在3.9v偏下的时候放了很多电,而且不怎么掉压,,,,

网友F:
回复 网友H:
应该说你放电放到电压刚到3.9的时候放不出多少容量的,,,而是电池在3.9到3.85这之间放了1000多毫安,而电压不怎么掉,,主要的放电是在3.85v左又的时候放的最多,,,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测试完的电芯就报费处理,,那不都还能用吗,,楼主看你们的电池引脚片不宽,应该算是低c数的电池,,航模用不合适,电流不大,但是楼主你可以用多个并联,总的整体相当于c数不变,容量变大的一个电池,放电电流就能大点,可以将就着用用,那也比报废来的强多拉,,呵呵,,,,

网友I:
LZ的小C数电池不能拿来飞灰机,鉴定完毕

网友:
可以做成控电

网友J:
我看这电池可以用来做外场电源,容量是多大如果行送我几块

网友K:
连接片好小,肯定是小C数电池的,做控电还行,或者多并联串联几组玩玩漂移还行,别的就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