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现FS的GT3B枪控接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1-08-17):
我是新手·~~~
新买的FS-GT3B-2.4G枪控玩船~~~~~~~~~接收机用ACE的6V-1600mAh的5S充电电池~~~~~
最近发现在电池电量低的时候,动CH1方向通道舵机的时候,CH2通道油门舵机也会出现抽筋似的跳动,
请问这是接收机的缺 陷.........或者是舵机的问题~~~~~~~~~又或者是电池不合格!!!
请教能用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希望我没有火星~~~~~~~~:loveliness:

网友:
试试外接UBEC,或者直接搞个4个5号电池,接收机不从电调取电,应该能好,如果还不行,换个舵机试试,再不行,就是接受的问题了

网友A:
是控本身的问题,我的FS两通的就是这样,控电池的电压低的时候,接收接上舵机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控本身的问题,我的FS两通的就是这样,控电池的电压低的时候,接收接上舵机就抖。

是枪控上的电压低了接收机就抖~~~是这个原因么?那发射机上的电池一般选择普通的5号电池好,还是充电电池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的问题

网友:
告诉你,不是控问题,接收电没电了,回去充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