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现FS的GT3B枪控接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1-08-17):
我是新手·~~~
新买的FS-GT3B-2.4G枪控玩船~~~~~~~~~接收机用ACE的6V-1600mAh的5S充电电池~~~~~
最近发现在电池电量低的时候,动CH1方向通道舵机的时候,CH2通道油门舵机也会出现抽筋似的跳动,
请问这是接收机的缺 陷.........或者是舵机的问题~~~~~~~~~又或者是电池不合格!!!
请教能用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希望我没有火星~~~~~~~~: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应该是控的问题,我的FS两通的控,在控的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接收接上舵机就抖。

网友:
电压低了,许多电子设备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接受,控,无副翼系统等等

网友:
正常,其它牌子的控在接收机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头几次出现这种状况时,我还把控拆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换舵机换电调换电机,都一样,还认为人品出了问题
后来发现是电池电压过低了
现在我的GT3B有四个接收,全部正常服役

网友:
 就是因为没电了,哎,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网友:
 沒電當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樓主每次玩的時候都不檢查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