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报警设置到多少伏啊

楼主(2011-08-17):
本人想简单了设到3.7可那是负荷时的电压,
想知道想让3S电用到无负载时3.7伏要设置多少报警呢,谢谢

网友:
3.5

网友:
3.5,3.6都行。

网友:
3.4 3.5都行

网友:
不在乎多飞那一分钟。

楼主:
根本不是一分钟.我平时大概飞能飞15分钟,下来剩3.8几,用了报警8钟就响了,天气是一样的,飞法是一样的.汗.我感觉得设置成3.3

网友:
设3.8就行了,别过放,剩下的电回来吹吹风用好了~~

网友A:
又是误导

电压报警器设置的电压是负载电压,锂电池公称电压是3.7V,锂电池负载电压可以低于这个电压值。要看你想保护什么?
有的飞行器可以在很低的电压下正常飞行,你就应该保护电池。
有的飞行器低于某一个电压值就不能发挥正常飞行性能,你就要保护飞行器。
如果仅仅要保护电池不发生永久性损伤,这个电压值可以很低,一般说负载电压不低于3V,电池不会坏。
另外,电池电压的变化与电池的质量有关系,电池质量好,放电曲线平直最后是陡峭下降,电压稳定阶段长,但是,电压会突然下跌,所以要把保护值设置高一点,例如:3.7V;
如果电池质量差或者老旧电池,这种电池的放电曲线一直呈缓慢下降,即使电压跌到3.7V以下,它还能工作一段时间,所以,对于这样的电池你的设置值要低一点。例如:3.5V或者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报警器设置的电压是负载电压,锂电池公称电压是3.7V,锂电池负载电压可以低于这个电压值。要看你想保护什么?
有的飞行器可以在很低的电压下正常飞行,你就应该保护电池。
有的飞行器低于某一个电压值就不能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