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搞了个700N,磨机时可以用车用油磨吗

楼主(2011-08-17):
家里原来玩车,剩下半桶COSMO20%的车用油,放了半年,可否拿他磨合发动机,放着浪费,发动机是亚托91H的,磨完后以后用CP30%的油再磨一箱,这样可以吗,我的想法是反正都是富有磨,问题应该不大吧,按道理说车用油的润滑积应该还多,比较适合磨机是这样吗

网友:
不懂,帮顶,据我所知车用油的润滑油比例比飞机用油要少

网友:
要用宇宙牌專用油。。

网友:
车油是在高转环境使用条件更加苛刻,我觉得应该可以吧,等高手解答

网友:
磨什么啊  直接飞吧。

网友:
富油起飞!差不多一箱 就够了

网友:
宇宙牌是 什么牌啊?

网友:
15%的油都可以磨,20%的油就更没有问题。只有飞3D才用30%的油。

网友:
发动机 根本达不到工作温度。。。用车油。。。。润滑太大了。。。。

网友:
磨缸是干啥?磨缸就是因为发动机工作环境不一样,油料也不一样,工作温度也不一样,所以工厂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
磨缸就是要迅速达到工作状态,发动机在不同的润滑和燃油成分下热膨胀不一样,需要磨得程度也不一样。原则是工作环境/油料是啥样你就咋样磨。

除非你以后都用车油飞飞机,不然根本没用,磨不好。低硝基的油工作温度高,气缸和环的膨胀大,磨掉的就多,你以后上30%的油工作温度低,其实拿20%的油就等于把发动机磨大了,30%的油达不到一样的热膨胀,气缸和环密闭不到一起,以后气密性就不行了,发动机就没力。

一般是飞啥油就拿啥磨,换油也是往下换,开始飞30%后来上20%还可以。直接拿20%磨以后就没法飞30%了。

网友:
还有就是拿着固定翼的办法磨油机,不装大奖直接放地上磨的。

基本上磨出来就是废品,没桨发动机不吃力,光空转。热膨胀不够,速度又大,反而磨掉很多还不均匀,最后也是完全没力的废品。

楼主:
今天拿车油磨了一箱,给我的感觉就是没力,温度比飞机油低,富有下,飞机油有点温度,车油冰的,发动机壳上居然有露水,后来一箱后还是换会飞机油磨了,今天磨着磨着发动机感觉没力了,后来检查曲轴螺丝送了,打滑,现在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