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100A电调的两个问题,请教厂家

楼主(2011-08-17):
新买的好赢铂金100A蓝色电调,搭载亚拓600M马达,11X遥控器和9XII遥控器测试,有两个问题:

1、无论空载还是上大桨,油门推到65-70处,就定速了,再往上推油门,马达转速无变化。造成IDEAL只能设置一个,第二个没有用了。

     同样配置,换凤凰100A电调,无此现象,排除了控、接收、马达的设置问题;别说我电调设定速了啊!电调我会设置的,定速那档设了OFF了。

2、普通模式下飞行,感觉控制马达转速的线性很差,稍稍推油,马达升速飞快,稍降低油门,马达立马掉速,搞得飞机一上一下滴,吓人!别说我不会飞哈,同样配置,用凤凰100A电调,无此问题。

如何解决?

顺便表扬下好赢铂金100A的超缓启,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定速那档你设OFF,还怎么定速,一般都是设置GOV HIGH,然后根据计算器算出你需要的油门位置,然后设定一直线的油门,你如你算出来1800转是75%,2000转是80& ,2500是85%
你只要设置3个模式,三个对应的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模式线性差,估计是没做油门行程校正,就是油门最高的时候插电,滴滴2声后油门最低

网友:
123说得对,这两问题估计都是没做油门行程校正造成的。好盈跟凤凰设置有点不同,不能用ENDPOINT

网友(2012-01-26):
一个600 一个1500做比较。。。。
好盈的线性是不够细腻。。但是灰常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