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入手利剑汽油O~~~磨合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7):
QJ26CC的汽油机~~~新船岸上磨合(配潜水泵水冷)了大概30分钟吧!磨合期间发现怠速时的声音不太稳定,有时高亢,有时又不太顺畅的声音~~~~~还有稍微拉下油门之后就熄火了!~~~~这种情况是L和H油针调校的问题吗?
新手第一次入手汽油船~~~不只如何调油针~~~~~
盼望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磨车时!
油針应大点!!
H針>>1.8圈,L怠速針也可1.8-2圈,(但也要配合油门的大小,以稳定怠速來磨,十多分鈡後再上高一点的轉速)

网友B:
提醒您一下 用全合成机油 价格在100左右的 会积碳很少
您所说的情况最好是找当地的模友帮你调 H L油针 怠速限位螺丝都要配合调整的 这个是经验得慢慢来 你一时找不到人帮你的话 下水之前找一个玩具电船当救援船 初次下水磨合不要跑远要在你救援船的遥控范围之内 磨合期没调好的发动机很容易熄火
下水前 在船舱填充泡沫防沉 船尾所有螺丝松掉打705硅胶密封 商品船漏水很快 打胶后好很多
接收机必须用充电电池 下水前拉距离 设好失控保护
做好上面所说的一切 您就可以放心下水了
注意安全第一 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