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凤凰求助

楼主(2011-08-17):
如题,凤凰运行后出现这个界面:

干脆用不成,请高人告诉如何设置,在线等,谢谢!

网友:
发射机打开了

楼主:
9X2发射机不用打开联系啊,难道要打开吗?
不可能吧!其他所有的模拟器都是关控玩的啊!

网友:
9x2扦入自己开控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其实就是开了两个,关掉一个就可以了(disabled)

网友:
是關掉 兩個模擬嗎 ?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你把第二个控打开,并且设置属性,然后点击disable就行了,因为软件把模拟器识别成了两个控,你两个控都要设置属性,然后关掉其中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