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50P第三个电机会发抖

楼主(2011-08-17):
今晚在客厅飞了一块电池,没让它休息,换上一块准备接着飞,加了一点油门,其他3个电机都转起来了,就第3个电机在发抖。。。给我的感觉是它在犹豫:要正转呢还是反转。。。。 ,关油门、断电,仔细查看,没啥毛病,电机有和其他3个一样有点小烫,就是第3个电调比其他的要烫一些,插上电源、推油门,还是抖;接着断电再次查看,还是没看出什么门道 ,转转电机,挺顺滑的,不死心在一次通电,这下正常了,没找出什么原因没敢在飞;(轻推油门时第3电机反应都比其他电机慢)请教X 大大:有什么原因会造成我这样的状况。

网友:
你拆开用手转动下,看看有没有异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机吗?我转了啊,挺顺滑的

网友:
推快点油门可以转起来吗?

网友:
电调过热造成的!电调上的某个元件热稳定性差。建议更换或反厂维修,防止日后因此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是会转,没其他3个转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试了一下,又好好的了,一个电调比其他3个烫这问题我在上个月机子刚到手就发现了,问过老A了,好像是什么电压差造成的,是正常的。

网友:
转是会转,没其他3个转的快 -----------------------   电源线JST插头 查看看  估计也是松脱了or 接触不良。 现象合我的650v 一样。没有供电的那一路电机靠5v 倒灌也能转但无力。

网友:
把不发抖的电机换到这一组上试试
多用替换法,很容易就找出问题点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晚上用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把JST插头用胶布全给粘了一圈,通电试飞,一切正常。。。。难道正是插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