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N问,希望各位老手能耐心解答,新手一同学习

楼主(2011-08-17):
今天无聊在淘宝上浏览电直设备,发现越看越迷糊,问题如下

1.电池的S C MAH之间有什么关系?换大S还是大C的电池可以让飞机更暴力?

2.马达的KV是数值越大越暴力还是越小越暴力?

3.如下2图,为什么6S的电要对应100A电调,反而10S电池是对应80A电调,电机、电调、电池之间应该是如何协调的呢?

电机参数如下:
PYRO600-11 1050KV
PYRO700-52(对应老型号为PYRO 32-12)520KV

菜鸟问题比较多,希望高手们能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
请耐心潜水再潜水,直机的水很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论坛搜过一下,没找到贴才发贴问的

网友:
s是电池的片数,c是电池放电系数,也就是容量的倍数!mah是电池容量!同样电压下kv值越高电机转速越高!电机同样功率下电压越高电流也就越小!不知道我这么说LZ能不能明白! 我也是略知一二!

网友:
6s的电压小,所以电流大了,用低压高电流100lv,10s电压大,电流小了。用高压电调,

网友:
这些问题上面模友回答了你可能也看不懂

网友:
這問題沒法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配机时电机 电调 电池之间应该怎样选?
我见450有的用4000+KV,有的用3800+KV,电调应该跟着电池选吗?

网友:
明显一个高压电调一个普通电调。。。
后面都跟了HV。。。

网友:
仍需潜水

网友:
我说的通俗一点!
电压X电流=电机所需要的能量

S数越多电池的片数就越多相应的电压也就高了,电压高了自然所需要的电流就不用那么大了

另外C数跟以上的电流和S数就没多大关系了,C数是用来体现电池的放电能力,电池质量越好C数越大,自然也就越贵
至于MAH 也就是电池的容量,电池S数越多,电压就越高,自然电流就低了下来,所以同样飞4分钟10S的电池的容量就不需要象6S电池那么高了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对于楼主问的,想让飞机更暴一些的问题
其实增加C数和增加电池片数都可以让飞机更暴,不过增加C数需要购买更好的电池,所以比较贵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增加电池的片数比较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