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450怎么布线才合理啊

楼主(2011-08-18):
如题,空间好像太小了不好布线啊,接收装外面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怕炸短线了

网友:
主要是看起来整机洁就行

网友:
我的接收就是放在鸡肚子里的!

楼主:
嘿嘿 我用缠绕管应该不好点

楼主:
打错了我用缠绕管应该就好点

网友:
可以放外面

网友:
楼主,你把那个金属固定件拆了,我就是这样干的,刚好放下
对机身强度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