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有没有推重比之说?怎么理解电直上的推重比?

楼主(2011-08-18):
经常在一些相关新闻中看到关于飞机推重比的报道,那么电直有没有推重比的说法?

网友A:
能垂直起飞的推重比都大于1。直升机好像很少讲这个。

网友B:
 固定翼有推重比,大于一的可以垂直爬升,直升机都大于1,没有推重比的具体解释

网友C:
你可以挂重物上去看450最多可以拉起多重 就知道了

网友D:
是啊 楼上的正解 能带多少负载就知道了 450比较暴力的 可能能带个一公斤吧

网友E:
直升机当然有推重比之说,推重比过小,很难飞,推重比过大,也很难飞,呵呵
所以不要盲目的追求大动力来飞直升机,不适合练习手法,尤其是新手

楼主:
不妨探讨一下450等电直“推重比”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没关心过

网友F:
 嗯,这个是飞机设计的时候必须考虑的。。。。

网友G:
留个脚印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