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06HFC/接收机

楼主(2011-08-18):
Futaba 2.4G /R6106HFC 6通道 高速接收机。

这个有朋友用过吗?想配Futaba 2.4G 6通的控,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那几个型号的控能够兼容吗?

想收个能用这个接收机的控,有的朋友也可以报个价格。

网友:
6ex 10C t8fg都可以用除了地面系统的枪控,和最新出的T6j和t4yf futaba所有的2.4g遥控器都可以用

网友A:
T6J 和4YF是FHSS的用不了,這個只能給FASST用。
而且這是Parkflyer接收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J 和4YF是FHSS的用不了,這個只能給FASST用。
而且這是Parkflyer接收機。

R6106HF 才是 park flyer 接收,这个带尾坠C的长线的HFC版本是 mid-range,到你看不见为止,没问题。

楼主:
请问

到你看不见为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距离。

mid-range 就是中等距离。

park flyer 就是短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