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打火电阻接法

楼主(2011-08-18):
防打火电阻接法

网友:
有没有实物图啊?对电路不感冒!

网友:
就是给插头的一根线上并联一根电阻,接线的时候先插电阻那根线让电容充电就ok了

网友A:
RC Mania有詳細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 Mania有詳細的教程

有没有地址啊?

网友:
不如用软开关 效果更好

网友:
LZ这图画的有点问题,原理没错,但电阻已经并联在其中一根线上不可取下,请问换电池怎么办?应该是在电池正极与电调正极的金插两头各引出一根线,其中一根线串个电阻在焊上小插头。也就是一共三对插头:先插上电阻线插头,再插上电池与电调插头,最后断开电阻线插头。

网友:
好想法!
以前开关电源缓启动的原理与这类似。

网友:
哈哈,樓主終於出防打火接線圖了,讚讚。但跟你會報一個實驗結果,你給我的五歐電阻我接好試用了,不打火了,但Pyro 電機也不響了。。。。。。。。然後接上無電阻主線後電機也就不轉了。也許五歐還是太大?

网友:
哈哈,楼主终于出防打火接线图了,讚讚。但跟你会报一个实验结果,你给我的五欧电阻我接好试用了,不打火了,但Pyro 电机也不响了。。。。。。。。然后接上无电阻主线后电机也就不转了。也许五欧还是太大?

楼主:
  我也记不得给东方的JIVE电调焊的是5。1的还是10欧的了

网友:
呵呵,老朱技术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