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刀杆

楼主(2011-08-18):
剩段45#和几个只剩头12立铣刀,凑活着做了个杆子,又是赶在下班之前饿着肚子做完的

网友A:
做的漂亮,用着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用着怎样?

还没用,着就是镗个孔,刮个面时用的,吃到也不大

网友:
利用飞机钻头的原理

网友B:
楼主应该在横杆的另一端加一个同样的刀,不过这把刀应该装的高一些,不挨到工具为止。目的是为了平衡,不然转起来很吓人的,离心力很大的。低转速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东西不安全吧!用来光面打高速的话,想着都汗啊!

网友C:
这个不实用吧,铣刀不能这样用的,还不如想办法上个刀片,或弄个白钢条什么的。铣刀不转的话,切削刃不起作用。

楼主:
这刀杆没问题,这种很早以前厂子的很多老铣工都做过,铣不同材料有不同用法,装立铣刀是经济适用的一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实用吧,铣刀不能这样用的,还不如想办法上个刀片,或弄个白钢条什么的。铣刀不转的话,切削刃不起作用。

这种刀用了很久了,这上面能装什么刀就看手头有什么,根据现有的做刀杆。
至于铣刀不转的话,切削刃不起作用,你再仔细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在横杆的另一端加一个同样的刀,不过这把刀应该装的高一些,不挨到工具为止。目的是为了平衡,不然转起来很吓人的,离心力很大的。低转速应该关系不大。

刀装的高低要根据情况没啥绝对的,至于平不平衡在于调整,在厂子里干活不能僵化啊 ,速度快慢都没关系看铣什么,还是在于调整不
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D:
这种只适合从材料的一端铣入,,,,若是从中间下刀恐怕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只适合从材料的一端铣入,,,,若是从中间下刀恐怕不行吧,,,,

除了镗孔外怎么可能从中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