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详解最简单的飞翼制作过程

楼主(2011-08-18):
最近喜欢自制KT板飞机,不多说了,上图说明,很好做的。
1、下料

2、电机安装板,用铝片做电机座

3、翼梁的安装位置,贴双面胶

4、翼梁前部分开一条槽,稍稍用尺子压一下就好

5、开好后的槽,看了后面的图片就知道它的重要性

6、电机安装板用热熔胶固定在机翼上

7、安装好了的电机安装板

8、做个简易翼肋

9、确定最高位置为2cm

10、安装上的简易翼肋

11、装上翼梁,用热熔胶粘接翼梁与翼肋

12、差不多了

13、连接上板

14、这是机体里面的

15、两块上板已经连接好

缓口气继续、呵呵

楼主:
多图继续发

[localimg=400,300]10[/localimg]
16、反过来看看,这是外部的一面

17、在上面一块板子开V槽,45°,只开一面

18、开好一面V

19、为保持后缘较薄,所以定位切去一部分板子

20、就像这样,切去一部分板子

21、两边都切好了,保证了后缘只有一块板子的厚度,前缘顶端加了一片板子,为了撑起前缘,看了后面的图片,会知

22、在粘接之前,先用手预压,使板子成型

24、粘接后,从侧面看,前缘很圆滑,不会很尖锐,这就是用尺子压出一条槽和前缘顶端加板子的重要作用
[localimg=400,300]8[/localimg]
25、基本成型,然后全部机体外表蒙透明胶,增加强度,虽然增重了,但是强度大大提高
[localimg=400,300]9[/localimg]
26、装上副翼
[localimg=400,300]10[/localimg]
27、这是珍珠棉泡沫,用它来做机头,也是电池舱,可以很好保护电池,炸机也没事,只是夏天飞的时候,电池发热
[localimg=400,300]11[/localimg]
28、做好了
[localimg=400,300]12[/localimg]

呵呵,发个图片累死了,用的xxd2208kv1800电机,6030螺旋桨,3s1500-1800mah电池,两个9克舵机,能飞个15分钟吧,我的水平不高,不能像庭院的飞翼能飞30分钟,大家将就吧。

网友:
插入,很喜欢飞翼,做过一个失败了,感觉重心不好找。

网友:
楼主费力发帖,
看了,一定要顶!
22后面的几张图打不开。

楼主:
看见了,下午再补发22步以后的图片

网友:
兄弟,后面的看不见了

网友:
圖片很模糊啊,
過程很詳細.

网友:
最后几张呢?

楼主:
各位抱歉,粘图粘的头晕,把最后几步补出来

23、粘接后,从侧面看,前缘很圆滑,不会很尖锐,这就是用尺子压出一条槽和前缘顶端加板子的重要作用

24、基本成型,然后全部机体外表蒙透明胶,增加强度,虽然增重了,但是强度大大提高

25、装上副翼

26、装舵机

27、珍珠棉泡沫,用它来做机头,也是电池舱,可以很好保护电池,炸机也没事,只是夏天飞的时候,电池发热

28、飞翼两端粘上垂尾,大功告成

补充一下,飞翼翼展950mm,我是凭空做的,没有图纸,还请大家谅解,也可以做小一些,用1806电机飞,自己多试验么。谢谢已经顶贴的朋友了。另外序号可能不对,将就一下吧。

网友:
有益模友。

网友:
这东西的重心怎么确定呢?

楼主:
飞翼的重心在飞翼前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处,还有电机全部水平安装,不用下拉或右拉

网友:
狂顶, 我也试着做一个

网友:
真的简单易做,我也做个玩玩。

谢谢LZ!

网友:
 真的做得很好,支持。

网友(2011-10-03):
干得漂亮!兄弟!搞个2米的卖给我!

楼主:
19楼的兄弟,这飞翼很好做的,干吗不自己做,想大还可以整两张KT板做个2.4米翼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9楼的兄弟,这飞翼很好做的,干吗不自己做,想大还可以整两张KT板做个2.4米翼展的

兄弟这话好给力呀!把您的照片打印下来,一定要做一个,真心谢谢呀!

网友:
按照LZ的方法和配置作了一架,全重都在380克了,翼展90CM,机长28CM(从浆夹量至机头),强度没问题,动力也应该可以,就是不敢去试飞,怕炸 请问副翼是否要调个2、3度的上拉角度?

楼主:
22楼的童鞋是神马配置?飞翼由于机长比较短,所以纵向翻滚(筋斗)比较灵敏,你的翼展90cm不小了,横滚不会太快的,只要重心位置正确,尽量让电机推力线和飞机重心位置重合(避免电机安装太高或太低,造成加油低头或抬头就行),实在怕炸就找些珍珠棉包着机头再找块草地试飞,可以调整遥控器微调,让升降舵有一定的角度,祝你爽飞。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关心。配置是XXD2208电机、KV1800、XXD20A电调、3S 1300 20C电池。感觉有点重。虽然怕炸,还是不得不去试飞一下,谁叫我是新手呢。都说技术是炸出来的,那我来看看能炸出啥技术。至少可以提高我的修理技术三。

网友(2011-11-02):
给LZ个汇报。。。。。。

一直纠结于飞与不飞之间,看着这个全新又漂亮的飞翼机机就这么天天在墙上挂起,一副随时都准备飞上天的架式,心里还是十分不忍。前几天因为协会有一个活动,立马带上飞翼前往。几位老鸟看了都说做得好,一番折腾后,终于还是没有飞起来。还是老刘看出问题(谢谢老刘)说是不是浆小了?回家后,马上加宽后缘空隙,拿一只8040剪短成6840,上电机,试飞,哇,额的那个神啊,它居然平平稳稳一飞冲天。航线、翻滚、俯冲、倒飞、后空翻。。。。。。它竟然样样能干,(难道真的是浆的原因吗)看到它在天空尽情撒欢,心里那个激动啊,手都在抖。(老鸟们莫笑话)十来分钟后,降落(不出所料以炸机的方式),一边翼刀刮落、浆断、机头有些变形、电池脱离机身。不过还好,莫多大损失。心里感觉就是一个字“爽”。修复后又爽飞4、5次,由于本人技术是在太差,每次飞后必须修理一番,至今与它的本来面貌大相径庭了。不过真的要谢谢它给我带来的鼓励和乐趣。喜欢这个飞翼,第2架正制作中,翼展加长至105CM 。(请原谅不会发图)在此特别向LZ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

楼主:
金丝楠木童鞋是哪里的?可以一起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