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A6 PLUS风扇排风方向问题

楼主(2011-08-18):
新买了UNA6 PLUS充电器,还没加电,手痒给拆开了,发现两个风扇是向内吸气的,按我的理解这种机箱结构(内部没有专门的气流通道设计)向外排气的散热效果要好于吸气,于是乎就把风扇拆下来换了个方向,接上电上下钮一起按,小风呼呼的,实际使用效果有待验证。

网友A:
抽风确实更好,形成风道就更佳!
还要把温度传感的热敏电阻换个方向,否则风扇永远只会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风确实更好,形成风道就更佳!
还要把温度传感的热敏电阻换个方向,否则风扇永远只会低速

请问这个热敏电阻在什么位置?

网友:
爱折腾加个水冷设备,更喜欢折腾的可以试试液氮......

网友:
放冷气房充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买了UNA6 PLUS充电器,还没加电,手痒给拆开了,发现两个风扇是向内吸气的,按我的理解这种机箱结构(内部没有专门的气流通道设计)向外排气的散热效果要好于吸气,于是乎就把风扇拆下来换了个方向,接上电上下钮一 ...

向内吸气和向外排气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内吸气和向外排气有什么区别?

应该是有区别的,流体相关知识我不太懂,但我认为向内吸气的话,如果机箱内没有对导流通道进行特殊设计,就会在很多地方形成湍流,气流像漩涡一样旋转而不易流出,如果湍流产生在某发热元件附近,就会对其散热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是向外排气,从机箱另一侧进气孔进入的空气会选择流动阻力最小的通道,虽也会产生一些湍流,但比吸气产生的要少。
以上是本人瞎想的,对于一个充电器来讲有些过于矫情,不必细究。

网友:
我理解也是排气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那两个小风扇产生的风好像没多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区别的,流体相关知识我不太懂,但我认为向内吸气的话,如果机箱内没有对导流通道进行特殊设计,就会在很多地方形成湍流,气流像漩涡一样旋转而不易流出,如果湍流产生在某发热元件附近,就会对其散热产生 ...
怎么没有人明白我的意思,向内吸气不就等于向外排气么?那向外吸气呢,向内排气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热敏电阻在什么位置?

就在原来的出风口方向,平衡口附近,跟一下线路巴

网友:
LZ你的安装方法是错的

网友:
大面积不定点整体式的散应该外排式的比较均匀,比如电源盒,小面积定点高强度的散热应采用直吹式比较好,比如CPU,开关管,等

网友:
这个做个实验验证一下更好

楼主:
经过几天使用,效果还不错,也没有发生风扇只会低速运行的情况,5A充6S电池的时候,风扇一般低速运行,偶尔高速十几秒钟后恢复,风是温的,机壳也是温的。
另外,LS的朋友,我的头像肿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电脑机箱的风扇就是向外排气的

网友C:
我认为UNA6原配的风扇质量太差,换了比较好!

网友D:
不仅是A6充电器,A6保姆也是往机器内部吹气,这样的散热效率会小很多。
建议A6玩家把散热风扇反过来安装,散热效果会明显好得多。
A6技术人员难道没有发现么?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仅是A6充电器,A6保姆也是往机器内部吹气,这样的散热效率会小很多。
建议A6玩家把散热风扇反过来安装,散热效果会明显好得多。
A6技术人员难道没有发现么? ~~~~

如果有正规的工业设计人员,在这种机箱散热选择上,无特殊情况的话,基本都选择外排,这样形成风路,有利散热。

网友F:
楼主用的效果怎么样啦,怎么没下文了呢

网友(2011-09-18):
支持风扇反向安装。散热效果确实好些。

A6 风扇启动条件(2011 03 版):
1、充电电流等于或大于3A。
2、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具体不知道是多少度?
3、当温度达到更高程度,风扇会快速转。但具体也不知道是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效果怎么样啦,怎么没下文了呢

改方向后,效果好很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7164&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正规的工业设计人员,在这种机箱散热选择上,无特殊情况的话,基本都选择外排,这样形成风路,有利散热。

 g老大就是专业!

网友(2011-11-05):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UNA6原配的风扇质量太差,换了比较好!

换成哪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