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9254求鉴定啊 真货,谢谢大家

楼主(2011-08-18):
屁股,文字

肚子,不太清晰啊

螺丝有垫圈的

屁股里面,右边的垫圈是屁股的

恳请大家了,谢谢啊

楼主:
第二张9254 logo的是手机虚焦了

网友:
漂。。。。亮。。。。不明真相,等高人鉴定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典型Futaba工艺,真品。

网友:
正品,一般假货是没有CE认证的

网友A:
真货,鉴定完毕

网友:
真货,鉴定费请交给楼上的模友

网友:
9257和9254啥区别

网友:
纯正部件

楼主:
嗯嗯,多谢大家支持,颁给各位鉴定大师奖,哈。明天或者后天偶还有只3001到手,恳请各位大师继续帮忙,先谢过了嘻嘻

网友:
楼主自己看焊点就知道了,山寨的很粗糙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货,鉴定完毕
9#是舵机专家,要信专家的话。  。

网友:
转自淘宝网站
请您仔细辨别FUTABA 401 及S9254 S9257 舵机的真伪,单独401陀螺仪和S9254 S9257都是直接从套装里面拿出来卖的,以方便满足不同模友的需求,但百分百保证原装正品,还请模友们谅解,谢谢 以下图片来自FUTAB 官方日文网站,可以帮助您更好识别:
401 真假区分!根據消息,在市面上似乎發現Futaba公司所生產的直升機用陀螺儀、舵機出現了「仿冒品」的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搜查之後,已經確定了「仿冒品」的存在。

陀螺系統可以穩定直升機進行盤旋、以及穩定直升機的機頭指向的一個重要的工具,有了它才能支援各種特技表演。

一旦陀螺儀系統不能夠表現出性能,將影響直升機的姿態控制。此外,如果喪失功能的陀螺儀系統功能,在最壞的情況下有可能墜毀。

市面上所出現的「仿冒品」將無法提供最佳性能,也存在著故障、喪失功能的風險,這可能會導致你的直升機失去控制,一旦使用「仿冒品」所產生的任何事故,本公司將一概不負責,請不要使用「仿冒品」。

仿冒品」的出現推測是在2009年5月左右,目前正採取相關法律行動,另外購買的時候請特別注意「仿冒品」的一些辨別方法:

【Futaba GY401的辨識方法】

正品(左)插頭裡面的金屬接腳是金色的,這是為了降低電阻而採用的鍍金處理。

仿冒品(右)插頭裡是普通的銀色接腳。

【Futaba S9254、S9257舵機的辨識方法】

正品的金屬接腳的顏色是金色,仿冒品則是銀色。

仿冒品的舵機線出線處的保護橡膠,比正品的略短一些。

以上,是辨識Futaba GY401、S9254、S9257仿冒品的方式。

聲明:本文轉載自日本Futaba公告之消息,本社進行簡單翻譯,原意義則以日文原文為主。

文件名:
描述: 從字型判斷,左為正品,右為仿冒品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972799c-ca83-11e0-8f0b-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從杜邦插頭的金屬接腳判斷,左為正品,右為仿冒品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9b0d7f0-ca83-11e0-b828-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不同形狀的保護橡膠與不同顏色的金屬接腳,左為正品,右為仿冒品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9f72d02-ca83-11e0-a19f-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原文

文件名: info_090717.pdf
描述: info_090717.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60fa77a-ca83-11e0-96c5-0015c55db73d/

网友:
买来舵机,直接拆开屁股盖板晒图,晒商家,这是杜绝假货蔓延的绝对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