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对于接收干扰很大吗?

楼主(2011-08-18):
换新电调了,外观上最理想的地方却和接收太近,怕干扰,接收是天地飞8通72M的,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请问可以吗,1厘米不到的间距,不过我看好多人改丘比特V3都是把接收和电调捆在一起的

网友:
最好不要离太近…干扰还是有滴

网友A:
天行者电调是用的线性BEC,不会干扰接收机,开关BEC有可能会干扰。

网友:
最好放玩些

网友:
最好放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电调是用的线性BEC,不会干扰接收机,开关BEC有可能会干扰。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线性BEC有线性BEC的优点

不要迷恋开关式BEC,

网友:
干扰接受除了BEC外,还有那三根电机线,交流的会产生交变磁场

网友C:
对天地飞有干扰,对futaba没感觉出有干扰

网友(2012-02-02):
电调放在电池板下面,接收放后面.尽量拉开.干扰在近距离不易发生.当JJ飞远了.接收的信号一弱.就有你好看的了.

网友D(2013-07-09):
引用 网友C:
对天地飞有干扰,对futaba没感觉出有干扰

请问天行者40A会对天7接收造成干扰么。。我450有点问题。。排除不了是干扰问题还是电调问题。。电调线(BEC那3调稀的有破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天行者40A会对天7接收造成干扰么。。我450有点问题。。排除不了是干扰问题还是电调问题。。电调线(B ...

这个比较难说,不一定是干扰的,只能多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难说,不一定是干扰的,只能多试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那这个请您看下。。舵机单插接收上没问题。。是电调的事还是三轴坏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2958&extra=&page=1那这个请您看下。。舵机单插 ...

换个电调,或者独立bec供电试试

网友:
任何有电流通过的导体都会有磁场产生,保险点最好还是有点距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调,或者独立bec供电试试

不是陀螺的事的就放心了。。这就买电调去。。谢谢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陀螺的事的就放心了。。这就买电调去。。谢谢您了

我只是说试试看而已哦,不确定的,你先看看装个bec能行不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说试试看而已哦,不确定的,你先看看装个bec能行不先

是UBEC么。。没有额

网友:
只要有电流,就有干扰,尤其是交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