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豹G杯具了

楼主(2011-08-18):
新入坑入手了个豹G重金属版,金属波箱,金属履带,金属诱导轮,金属主动轮,金属路轮。在家拆了包装立马试机。客厅瓷砖上一切正常。小区水泥路上野跑下,前进,后退都不错,就是转弯很困难,更不要说信地回转了。难道是坦克自重太大,HL的电机功率小了?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
会不会是遥控器的摇杆有问题阿,我的那个也是觉得不很顺畅。

楼主:
不应该是控的问题,在光滑的地面上随便怎么转都没问题,比如室内。但只要地面一粗糙就完蛋。后来我把上部结构拆了,只剩底盘,就勉强转得了弯了。郁闷中。

网友:
其它坦克也不好转,而且很费电,,

网友:
是电调和波箱的问题,波箱减速比小,不够力,所以平路没问题,沙地阻力太大就不行,电调如果给力的话倒也没什么,所以两样换掉一样就可以了,花费不菲呀,换电调就要换控换接收,没声组还得买几百块的声组…换波箱貌似才近300
稍微便宜那么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个已经是钢波了。能否给个波箱减速比大的波箱的链接,谢谢。

网友B:
你当恒龙傻B?金属路轮要是装上能用的话,恒龙会不出?这玩意利润多厚知道不?恒龙的坦克,你用金属路轮,本身就是错误。要好看还是要实际,自己掂量掂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当恒龙傻B?金属路轮要是装上能用的话,恒龙会不出?这玩意利润多厚知道不?恒龙的坦克,你用金属路轮,本身就是错误。要好看还是要实际,自己掂量掂量。

LS此话差矣,我的就是钢波+金属路轮+金属履带等等,跑起来很顺畅!估计是电池问题,原厂配的2200的是不行的,我的3300,跑起来很给力,前一段搞了4600,更是手抽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3300的电池。我想知道前辈们金属路轮的HL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还是我手气好,只有豹G有这个问题。弹壳金属2009 兄的是豹G吗?

网友:
小区水泥路…粗糙的吗?那可是严重考验啊,就算是连车壳都是金属的全金属坦克也不一定能轻松的信地回旋,粗糙的水泥路可比泥地沙地危险几倍,要么转不了,要么烧电调烧主板,要么波箱扫齿,要么履带被地面磨掉一层皮。你挑一项

网友:
其实就是动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认为是动力不足问题。又搞了套塑料路轮和履带,准备换上试下。

网友:
早料到HL的动力有限,一分钱一分货喇!

网友E:
我一直怀疑板凳的头像就是他本人!

网友:
到电子市场换同型号工标电机和好点的电池,你会有美好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怀疑板凳的头像就是他本人!

难道化了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开始有跑偏的趋势了 呵呵

楼主:
塑料路轮和履带到了,充电器又坏了,太杯具了

网友:
杯具也要发图呀``这样多没营养!!

网友:
换电池先,电机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3300的电池。我想知道前辈们金属路轮的HL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还是我手气好,只有豹G有这个问题。弹壳金属2009 兄的是豹G吗?
jianc
检查一下电池,再把两边的履带各拆一节试试看

网友:
楼主节哀 。。。。坑是愈来愈大了。。。。。。。。。

楼主(2011-09-24):
我买的金属路轮,原来各位前辈09年就讨论安装过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8%C2%D6&page=10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8%C2%D6&page=1
当年安装金属路轮的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我这种不能转弯的情况了?

网友:
楼主节哀···我对此事表示深切的哀悼·······

网友:
换2S 20C的锂电试试

网友:
其实HL的坦克在粗糙的马路面跑很吃力!
直线还可以,转弯的话,有点吃不消的感觉!
我的虎王只跑过2次路面就不敢跑了!
怕炸机!
唉!国产就是这样啦!

网友:
学习了,正想入手呢

网友(2013-04-08):
龙三太子那有6000的锂电 试试吧

网友G:
把电调换成320A  电机也换550  原地转绝对跟飞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电调换成320A  电机也换550  原地转绝对跟飞的差不多

笑而不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