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X模拟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1-08-18):
最近刚入手了6通道450飞机想先模拟器但是不会设置啊我的6通道的但里面有8个通道然后按照提示推拉各杆后怎么就跳到下面的固定翼设置上了我没去弄直接点确定了结果要开始模拟的时候系统提示第六个通道被分配了多个功能是否重新设置要是点是就要去设置下面的固定翼点否就直接飞了但是根本就飞不起来一起飞就炸,我的控是乐迪的6通道高手快来帮帮我啊

网友A:
见图

见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你这么设置就可以了吗其他什么微调的要不去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如果你的手是反向的 只要在后面相对应的通道上 +- 互换 换手只要更换相对应的数字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
还是飞不起来飞机一推油门机头就往左倾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十字盘设成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设成普通

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2011-10-08):
螺距应该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