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B6充电电流仅3.5A?

楼主(2011-08-18):
我的B6充汽车电瓶时最大充电电流仅3.5安。达不到5A。

网友A:
电压低了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C:
因为B6的输出功率只有50W ,充的电池电压高了,电流就会自动降下来了!

网友D:
功率 = 电压 × 电流
B6功率是50W,3S电池电压平均约为12V(11.1V-12.6V),充电电流最大可以到4.2A左右(50 / 12)。
我一般是用设置为4A,并充4个3S电池。(即使设置B6充电电流为最大5A,实际也只能达到4.2A)

网友E:
板斧说得没说

网友E:
板凳说得没错

楼主:
我充的12伏电瓶,充6伏的试一下。

网友F:
 50w的功率限制

网友:
对头,50瓦限制

网友G:
电池是有内阻的,限制了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