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人的450

楼主(2011-08-18):
最近一个星期 一直都没有爽飞 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对尾悬停的时候 尾巴锁的好好的 但是转向 侧面悬停 角度猛转90度的时候 尾巴立即追尾 控制不住 感度从40 降低到25 都没用 。 总是解决不了 。 想请问下大家 还需要检查什么。用的陀螺是GY550 锁尾是MD922  我在古代陀螺垃圾 但是之前锁的很好的,想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么。

网友:
听老鸟说922快速自旋刹不住!

网友:
尾部虚位、舵机力量不足、震动都有可能

网友:
舵机虚位 实际是齿轮间隙

楼主:
看以上3位的发言 我总结了下 现在都认为是尾舵机的问题  还有震动 是这样不

网友:
追尾要加大感度的,你还降低感度做什么?

楼主:
追尾加大感度?

网友A:
目前没明白撒事追尾。。。金鱼尾很好理解,追尾就是该停不停 多转一点才停? 也就是刹不住车?

网友:
我建议你借个尾舵机试试,如果尾推虚位不大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明白撒事追尾。。。金鱼尾很好理解,追尾就是该停不停 多转一点才停? 也就是刹不住车?

我理解的追尾就是快速的来回抖动

网友:
追尾是打舵以后尾巴晃动,金鱼尾是不打舵也晃动

网友:
换个陀螺试试!还不行换个尾舵试试!还不行换个尾巴试试!再不行换个飞机试试!!囧

网友:
GY401+9257,看你还锁不住?

楼主:
确定追尾是加大感度?我怎么试了下追尾更厉害了。

网友:
  既然它那麼可惡,用鎚子打到它變屎餅!

网友:
玩机就是折腾

网友:
试下把感度的舵量(gear)+-一齐减到50看看。

楼主:
今天换了旋翼头 陀螺仪下面加了个一毛的硬币 感度调到了26 急刹的时候追尾已经基本上不见了  可能是震动造成的追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