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5x与futaba9257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9257官网给我电压是4.8v,可是35x输出的是6v,陀螺是gy401,大家帮忙解决下,能直接用么?还是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二极管降压

网友B:
原厂有5.1降压器,在舵机和陀螺仪之间串联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理论上是要串的,实际上不加降压线也可以用的,我用过半年,没事~
不过为了放心,建议还是加上降压线

网友D:
放心,直接用就是了,多个降压反而多个故障点

楼主:
ok,有楼上几位的回答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