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一拖六平衡时间长,有木有办法

楼主(2011-08-18):
现在充电是B6AC+带电源那款,先接上转接板变成一拖二,再分别在两个口上接一拖三的并冲线,实现一拖六充电,总电流为2.3A,相当于0.75A左右充电
电池是一起买的6块植物牌2200mah 20C,新旧程度和循环次数相同

电池新的时候,平衡模式基本6小时搞定,现在每个电池还不到20个循环,发现平衡充时间变得很长,12个小时都平衡不好,而7、8个小时后基本上显示的冲入数字变化很小。

不知何解,是因为电池用得多了平衡性变差?还是别的原因?如何解决求DX出点好主意~~~(别告诉我换A6就好)

网友:
别强求 差不多就好

网友:
买6个B6去

网友:
LZ,我开始用的B6+,有一次楞是10个小时还没完,没辙又买了A6,好坏不说反正1个多小时都能结束。

网友:
我是用EV-650 加扩充板,可以一次冲6节3S,也是平衡很久,有时候5个小时都没平衡好,一般冲到每个电池12.3V就很难平衡下去,只好一个一个拆下来平衡就快。

楼主:
看样子用扩充板都有这个问题啊,以后每次充两节试试情况

网友:
买X3 五胞胎吧!

网友:
充两节就行,不能多,最好上a6,因为你会发现b6平衡时间越来越长

网友:
B6。。。3S以下的还好。。。上去就不行了。。。以前我6S A123充电。。8个小时。。还在平衡。。后来换了A6。。半小时。。。

网友:
我就用B6,上班的时候带到公司充,用2.0A充电,一个小时一块,这样是最理想的状态了!

楼主:
正在2.0A充两个,看看如何

网友:
我买的IC6,据说是B6升级版,2A两个冲算是比较快,但是两块电池电压差超过0.1V,全部平衡好也需要快两个小时。不方便,个人觉得一个号的充电器至少要同时冲4块电池,并且在2个小时以下,打算升级IMAX的220w电源加X304四胞胎,600搞定

网友:
 300ma的平衡电流你分到6块电池肯定慢啊,平衡病虫还是用a6吧

网友:
换个好的充电器

网友:
一个一个冲就没问题了。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一下,每次用转接板一拖二串冲2块电还是可以的,2.0A用2个半小时左右,看样子以后只好这么冲了

网友:
 DIY单片充电器最好。。5快1S。。。你想做多少就做多少。。。比较占地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