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4G遥控器 天线方向

楼主(2011-08-18):
一直不清楚2.4G的遥控器的方向该如何会更好
前段时间听朋友说XG8的 2.4G天线应该向下方 不知道为何
我用的 天地飞的 2.4G 一直搞不懂 不过一直是朝着斜上方的 没出现过失控现

网友:
我是朝下或者是超前,你是什么控?

网友:
标题

我的是朝左边或右边。

楼主:
难道2.4G用的人不多?

网友:
我用的是第一种,T8FG最远1.82KM

网友:
 FUTABA T6J 内置天线  表示没困扰

网友:
我的也是T6J

网友:
T6A   100M,无困扰~~

网友:
听说路由器的天线是水平放置信号最好~俺也不清楚~

网友:
第三种比较好,天线不要指向飞机。

网友:
第二种,或者向右

网友:
直接把天线去了!就不用苦恼了!

网友:
随便那个方向都可以

网友:
我都没碰过 我也不懂什么角度  任何角度都有的  不小心碰到那里 就那里

网友:
这种天线径向信号最强。

就通常飞机的位置而言,第2种是最糟糕的,不过100~200米内,方向基本不影响,更远距离才体现出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