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亚拓450pro v2尾巴有问题,像大家请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8):
奇怪了,我的v2装好了后,电调用的好盈铂金40a (定速),斜盘是410,用的尾舵机是8910+,不管怎么调试,都有急升油门刷尾巴90°,朋友的一台也是这样(没有定速),怎么调都搞不定,先开始装机居然有金鱼尾,后来发现尾桨夹里面的轴承挂了,换了后,好了,但是切3d,急拉油门,尾巴乱跑(大于90°),做测摆跟钟摆都跑,除非用小螺距控制还勉强可以,哪个知道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机械装调到位的情况下,调整合适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就可以,多数情况下还是机械部分没有装调好,请仔细检查

网友:
金鱼尾  一般都是陀螺仪减震这块没弄好    甩尾  陀螺仪感度和尾舵好好检查

楼主:
机械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在想是不是3gx跟窄频舵机不兼容的问题,呵呵!

网友A:
LZ的定速是多少?
一般飛機都是設定在+/-12度,在機體安裝一切正常的情況下
1. 如果定的轉速過慢,在瞬間加大螺距,會造成轉速瞬間降低,在電調的急加速補償下造成瞬間的大扭力低轉速
    再好的陀螺儀在低轉速下都無法彌補大扭力的偏移
2. 電調的定速功能補償反應時間,越好的電調能夠迅速的補足因飛行所消耗轉速,如果電調補償反應時間太慢
   也是會造成甩尾
3. 舵機與舵臂的搭配也很重要,舵臂越短,力量大解析度高但反應慢,舵臂越長,力量小解析度低但反應快
    適合的舵臂也能提升鎖尾效果
4. 最后是尾旋翼的選擇

以上幾點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定速是多少?
一般飛機都是設定在+/-12度,在機體安裝一切正常的情況下
1. 如果定的轉速過慢,在瞬間加大螺距,會造成轉速瞬間降低,在電調的急加速補償下造成瞬間的大扭力低轉速
    再好的陀螺儀在低轉速下都 ...

谢谢你了,我再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急升油门甩尾巴啊?我原来有一次也是这样,调整感度无效,后来听了模友的建议,把尾舵机控制连杆的球头扣往里拧了一圈,这样等于把连杆的长度缩短了一点,再试飞,好了···呵呵···应该是尾轴上的变距滑块的中立点不对,往尾波箱方向近一点应该就可以了···楼主试试看

网友:
保证尾桨中立的情况下,左右行程要够,第一震动,第二螺距不对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尾翼切风面小了   比如以前老款的尾旋翼   比较小    现在为了保证暴力3D的性能  好多碳桨都把页面做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了,原来亚拓原厂尾桨夹是次品,桨夹里面的轴承挂了两个,难怪怎么调都无线,换了后就没有金鱼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