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线包铝箔屏蔽,提高抗干扰

楼主(2011-08-19):
gps 线包铝箔屏蔽,提高抗干扰 如图

网友:
铝箔接到负极上 效果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我把GPS线换成了屏蔽线,效果那是刚刚的

网友A:
全包?信号怎么收?

网友:
他只是包线,天线还在外边呢。

网友:
三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包?信号怎么收?

我的摄像头也是用的屏蔽线。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干扰了

网友:
铝箔防干扰不太给力

我曾经尝试过,防干扰不太明显。最好有效果的玩家上图!上效果图说话。。。。。。

网友:
直接换成屏蔽线就行了~~~~

网友(2012-01-04):
屏蔽线怎么换?

网友:
这4根线的信号 已经是解调的信号 有一定得信号强度 不易被干扰
提高gps接受能力  是要把gps的天线远离电机 主控   像大疆的 设计就不错

网友:
全部线都包完了 飞机到头上还是干扰

网友(2012-03-01):
抗干扰线里面应该也是包的铝箔或是锡箔吧?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屏蔽线是金属网包裹 不是简单的锡箔

网友B:
你可以试试铜箔,比铝箔效果好很多, 另外有句话: 屏蔽接地,屏蔽内电场(干扰源用,如图传本身等干扰源), 屏蔽不接地,屏蔽外电场(如包裹接收机壳等被干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