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各种问

楼主(2011-08-19):
我是一个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之前只玩过巨简单的玩具小四通,现在想玩单桨机,想入手一架260A,本人目前只有700米,这些资金够不够?
还有,260A买回来之后要对机机做什么调整?如何调整?
求各位老手赐教,拍砖请轻点……

楼主:
我会不会发错区了……

楼主:
 竟然木有人回啊

楼主:
算了……我还是潜水去了

网友A:
楼主,玩模型和做事情都是需要有耐性和耐心的。
今天是周五,很多人都在上班当中,你第一帖和最后一贴相隔才十五分钟,这个时间没人回答你就失去耐心啦?
当然,先潜水,再提问也是好事情。
你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
如果想入260的话,700米的预算已经足够了。购买的时候需要在套装机的基础上再购买多几颗电池,每颗电池大概飞行的时间就5分钟左右,具体需要的数量自己掌握;还有就是充电器,动手能力不强的话,就买配套的、可冲两颗电池的那种,要不然用260的控来充电的话会烦死你。
至于调整方面,买回来需要的地方其实并不多,最基本的是通电后静置,观察十字盘是否水平,不水平的话,就通过调整两条连杆的长度让十字盘水平。其他的就得飞起来后根据自己手感的需要才进行调整。
其实新手飞260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切记感觉控制不住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救机,马上关油门就对了。关油门及时的话,基本就摔不坏的。
最后,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其实你想知道的讯息已经有很多人贴过了,包括调整和改装的都有。

网友:
耐心又实在的老手很少,鼓双手表扬~~~~另外260A论坛出的二手很多,找一个成色新、配件电池多,卖家又靠谱的,基本400大洋就能让你摔很久了

网友:
米绝对够了,三百多就搞掂了,买回来先找找玩电值的乐趣,等兴趣浓厚了再上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模型和做事情都是需要有耐性和耐心的。
今天是周五,很多人都在上班当中,你第一帖和最后一贴相隔才十五分钟,这个时间没人回答你就失去耐心啦?
当然,先潜水,再提问也是好事情。
你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

赞一个,说的很全面啦,有理有据有节啊

楼主:
感谢各位老鸟的指导,我接着潜水

网友:
 260太迷你了。。。我也想入啊。。。舍不得米。。。那脚架粗细和牙签差不多。

网友:
260挺耐摔的,飞机还算对得起那价格吧~

网友(2012-02-03):
 我在想把260A说的跟纸做的那些人是怎么玩 260A的呢。 我 次次狠摔 啥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