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郁闷啊.雕刻机出毛病了,一个轴不定时的自动跳格

楼主(2011-08-19):
前段时间还是好的
今天用雕刻机就出现问题.X轴不定时的要自动走一下.(是失部,还是什么干扰的脉冲呢)怎么检查啊

雕刻机和电脑都没动过啊,电脑都没连接网络

网友:
应该是 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还是好的
今天用雕刻机就出现问题.X轴不定时的要自动走一下.(是失部,还是什么干扰的脉冲呢)怎么检查啊

雕刻机和电脑都没动过啊,电脑都没连接网络

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 干扰 看看整体接地怎么样
我把地线拿掉 三个轴都会跳动  z轴更严重
根本就是低速在转

网友:
我猜是用的6560的芯片

网友:
俺的是铁jj,直接放地上,没这问题,干扰的影响不可忽视

楼主:
是用的6560

应该是干扰了
是主轴电机电源线放到 6560 的扳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