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之儿童大脚车(电瓶车)改造

楼主(2011-08-19):
首先感谢为我提供帮助及出谋划策的兄弟朋友

1、改装对象,儿童大脚车,型号法拉利
动力35W*1
装备质量11.5KG
最大时速3km/h
续航能力6V-7AH1-2小时

2、改装起因
原车方向不能自动回中
车速不能控制,只能走或停
动力偏弱
3、改装目的
实现方向自动回中
车速实现无级变速
增加动力
4、改装分析
此次改装难点在于方向自动回中,翻遍互联网都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也没有人做过类似改造。好在坛上兄弟给出不少建议,由于经费问题,最终选择用舵机来实现转向。舵机型号选择扭力当然是越大约好,但是扭力大的价格太贵,但是价格便宜的怕扭力不够。经过分析:人重25斤,车重20斤,总重量50斤左右,重心略微靠后,所以前轮至多承重20斤,前轮转向摩擦力肯定小于20斤,考虑转向结构与损耗,选用了33KG春天舵机。
车速实现无级变速很简单,已有FS-GT3B控,加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FS-GT3B接受即可。
动力方面,未曾考虑提速,毕竟孩子坐上面安全第一,在查 询资料后确认有刷电调可以并接电机后,确定增加一个原厂齿轮箱电机改为双后轮驱动,蓄电池增加1节。
其他,增加电量显示,用FS-GT3B第三通道控制喇叭。
5、改装过程
确定改装思路后开始准备材料,都是在淘宝上淘的,周三改装所需材料全部到位,晚上开工,首先改的双驱,因车上有现成齿轮箱安装位置,很快就安装好了齿轮箱,接电调、接受、蓄电池试机,发现一个后轮正传一个反转,调整一个电机极性后2后轮转动同步。用FS-GT3B控制实现无级变速,改装无难度。实际试车用FS-GT3B控制,起步停车均实现无极,只要控制柔和一点,小孩坐上面肯定不会一冲一冲的。车速大幅提高,原车速与人步行速度差不多,现需快走至小跑,考虑到安全调整FS-GT3B行程把车速控制到步行速度。从630-1000共耗时3.5小时,后面基本都在考虑方向改装的细节问题。
昨天晚上开始改方向控制,关键在于舵机安装位置,首先舵机必须安装牢固,其次不能安装太远,安装太远的话力臂太长,怕拉不动,最后决定安装在固定横拉杆上,简单示意图如下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14.69 KB)

630-1030安装调试完成,舵机与转向机构安装位置、间隙等需要反复试验,比较耗时。1030实际试车,一次成功,调整FS-GT3B零点位置后,目测直线行驶10基本无误差,转向力度、速度、方向间隙都非常理想。至此改装主体已成功。
6、改装费用
齿轮箱(含电机) 30*1
蓄电池 30*1
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 320A 电调 03018 60*1
FS-GT3B 原有
FS-GT3B接受 43*1
春天33kg舵机 160*1
LED电压表 20*1
3*2.53*1.5线缆约1.5
插接件若干
螺丝若干
舵机安装五金件废物利用
加上运费一共用了352
后记
本次改装目的已达到,后续还有些小完善,如电量显示、开关合并等,估计还需2个小时左右,共计耗时约10小时。
改装成功的原因在于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全部考虑好才动手的。
过程中没拍照片,扫尾完成后上视频。以上供需要的兄弟参考。
下面是补拍的几张照片
27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20.03 KB)

1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69.15 KB)

1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20.03 KB)

1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07.09 KB)

1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网友:
这个只能遥控不能由小孩自己驾驶了吧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有些图片挂了

网友:
哈哈·· 楼主很厉害啊· ·佩服中· ·

网友:
哈哈,改装意义不大,就是满足自己diy的乐趣

网友:
还是去买个橡皮艇改装电o吧

网友(2011-10-04):
我倒是想改成小孩自己开能够无级变速,不知道怎么改合适

网友:
支持给小小猫改玩具

参考电动车把有一改

网友:
我也有一台四环素,现在儿子说太慢了。想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