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M功放,抖舵,不稳定的情况,帮帮小弟啊!

楼主(2011-08-19):
我现在用的是个72M的最新的4代的功放,用的futaba10c 和1410DP的接收机,昨天试了一下,上电后,我还没动油门呢,就开始高速的转了,然后我动了几下油门才反应过来停了,但是偶尔的还是会转起来,舵也会抖,我都不敢用了!请教各位,用过这个72M的功放的有这样的问题吗?用大金鹰的PPM的接收机抖的就更厉害了,那个灯一直在闪!!请教各位兄弟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各位的2代的3代的4代的都是怎么用的,好用吗?

网友:
我用3代,也会抖,有时挺厉害,把功率调小一点会好些,飞上去远了就不抖。

futaba10c 可以与大金鹰的PPM直接对频,对好频后,然后按72M功放调频,从7201开始按到7299,肯定能找到大金鹰的频点,我的是7281。这样,飞近时用futaba10c 直接控,飞远用功放,甚至用遥控直接控,失控后马上接功放都来得及。

楼主:
哥们,那你不拔高频头吗?这么切换,中间不会失控吗?不拔高频头不会影响功放吗?你用的3代功放应该是支持PCM的吧!我发现PCM抖的轻一点,但是那个电调的太吓人了,自己会无意识的转起来!你的用大金鹰的对上频之后会闪吗?我用PCM的72.13的正好就是这个频率,再高,或再低都对不上了!大金鹰也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个频率会稳一点!

网友A:
还是2.4g的抗干扰好,加了功放远近都接受良好

网友:
一般FPV都有自驾返航或设失控保护,失控短期内不会炸鸡,这段时间内切换应该来得及。
每次飞行都应预先考虑飞行距离,如果在1公里内直接用控,不用受功放接线限制,自由方便。要是飞远距离就接功放飞。
像“翱翔云岭”的“第二丢机历险记”(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3461 )中这种情况,原来打算近距离飞行而出意外失控,这时接上功放就可原地把飞机飞回来。
我的10c在插上模拟连线之后会自动开机,不用打开开关,高频头自然就是关的。就算高频头打开,应该也不会影响功放,我试过,10c打开,功放接另一遥控,10c高频信号不起作用,功放正常。功放关后,10c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2.4g的抗干扰好,加了功放远近都接受良好

我用2.4g控连功放也会抖舵

网友:
功放近距离功率过大会引起抖舵,拿元2-3米后 ppm pcm均不抖舵

楼主:
哦!谢谢各位兄弟的指点!那就是说要把失控保护设置好,另外近距离是因为信号噪声过大引起的抖舵,马达转的吗?也就是说我飞机理功放远点就不再抖了吗?接大红鹰的接收机距离远了那个信号的灯就不会不规则的闪烁了吗?我开成1w的功率,然后飞远了调大功率行吗?就是不间断的直接掉大功率!另外一半800mw的百特的1.2G的用10个DB的平板能传多远的距离啊?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