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打家给个450SPORT装机的最优建议

楼主(2011-08-19):
新入一台SPORT.,手中配置是:陀螺401+接收146+电调35X。
由于401个头较大,加之我的接收接口是向上的。导致想了好几种
方案把这三样东西放上去,但都觉的不合理。
    故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啦!

楼主:
还有:用了一个一体的脚架,可那玩意居然没有天线管的插孔?这个。。。。。

网友:
401放在尾管连接处的下方,就算炸鸡也不会伤到陀螺仪

网友:
天线绑在脚架上吧,话说现在PCM PPM已经很少用在直机上了,上2.4G吧

网友:
401似乎只能放尾管座下面

主要问题在于你一开始买得就不合适, 不过如果这是你装的第一台机的话倒是可以理解

网友:
401直接放地板上,陀螺仪座拆掉,电调和接收挂两边

网友:
留个脚印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