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MCP X!

楼主(2011-08-19):
再改MCP X

    之前对MCP X已经进行过几次的改造,包括电池、无刷主电机、7mm尾电机加
260尾桨;通过之前的改造,飞行感觉已经比较好了,稍微暴力的飞行绝对是可
以应付的,但还是会有螺距超范围的时候尾巴会稍微有点偏的问题。所以这次的
改造主要针对的是尾巴,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正负螺距去到比较大的数值的时候,
尾巴还依然能锁得住。

    首先声明,本人喜欢折腾、喜欢改造,打造一些更加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
先请一些希望不通过改造就可以得到完美效果的模友在观看的时候留一下口德,
给其他的有这个需要的模友一个讨论和沟通的空间,谢谢。

    好,言归正传。

    这次的改造选用的材料是华记V120D06的的尾巴总成。选择它的原因有以下
几个:1.不想改无刷,因为看过对岸的论坛有模友提过,改无刷之后,容易导致
机机有金鱼尾的现象。 2.如果改无刷的话,就需要增加一个电调的重量。 3.沿
用有刷的话可以直接把线插在原尾电机的插口上就可以了,改造相对简单。 4.
尾桨的尺寸比260的大了好多,而且是通过齿轮减速驱动尾桨,出力的情况会比
直驱小桨效果会好。5.有减速齿轮组,电机的出力负载小了,负载电流小,省电
而且电机寿命长。

    改造所需的材料有:V120D06 的尾电机、尾电机架、尾桨

    电机的尺寸是7mm*16mm

    尾桨。造型就像放大了的mcp x 尾桨

    尾电机和齿轮组

    尾轴有防滑的安装扁位,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

    尾轴和大皇冠齿组合好后的样子

    安装尾轴

    安装尾桨;安装时同样需要注意防滑的扁位

    装好尾桨后,要注意调整尾皇冠齿的间距,调整的要点是,用手拨动尾桨的
时候不能够有干涉的感觉,一定要顺滑,顺滑的同时尾轴不能有横向的滑动虚位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是调整好间距后,用嘴巴对着尾桨大力地吹口气,尾桨能顺
利地转动就可以了。

    装上附带的限位胶圈

    然后就可以安装尾管了。但是真正郁闷的时候到了,买之前没有问清楚,到
货之后才才发现,尾电机安装架的安装孔竟然是方孔!想起手头上有260,260的
尾管正好也是方管,就想着截一点260的方管来用吧。但是拿来一看,心都凉了
半截,口径尺寸竟然不一样,实际测量安装架方管口径是2mm*2mm的,260的尾管
只有1.8mm左右,再次郁闷啊!!

    但是这点小问题是难不倒我的,在260的尾管上面套了两层2mm热缩管,收紧
后,口径就刚刚好了!

    然后还得进行一个接骨手术。

    拿一截2mm的圆管,长度比原装的尾管长1cm就可以了,先把需要插入机身的
那一头的防滑扁位开好;再截取一段大概长5cm的1mm碳棒,插到260方管和2mm圆
管的中间。

    组合好之后

    组好后,先不要急着上502。先插好圆管和机身链接的位置,调整尾巴到和
主轴垂直,然后再上502固定。

    走线和焊接的过程由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过程就没有拍照片了;到布
线和焊接完毕之后,整个改装就大功告成了!

    三种尾桨大小对比

    改装完毕当然要进行测试了(不测试过效果好的话,哪里敢上来显摆呢,呵
呵),刚好昨天新定的紫色230mah电池到货了,就顺便一齐测试了。

    新到的电池

    测试报告:
    电池:原厂电池、230mah紫色电池
    大桨:原厂3D桨、原厂高速航线桨、华记V100D03BL大桨
    遥控:JR 9X2加DM9高频头
    测试时控上设置的数据:ADJ螺距数值,分别测试了75%和80%两个;
3D油门曲线是90%一条直线;3D螺距曲线是0-100

    测试的结果表明:改装了V120D06的尾总成后锁尾效果非常好!
急速上下油门到顶到底,往返4到5次,尾巴不甩,指向准确;大舵量翻滚尾巴不甩,
指向准确。当ADJ螺距数值设置到80%的时候,机机弹跳力非常好,上升速度非常快!
估计3D油门设置到95%的话会更暴力,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进行测试了。

    另外就是三种大桨的飞行感受,原装3D大桨有点软,同样的数据下弹跳力中等,
做动作比较灵活;原厂高速航线桨因为有配重的原因,弹跳力最低,但是很稳定,
动作的时候是三种桨里面感觉最细腻的;D03的大桨因为是硬桨,弹跳能力最好,
油门反应及时,三种桨里面最灵活。MCP X的玩家在大桨方面可以多一个选择了,
不过华记的桨不要用来摔,原因大家都知道的,时不时拿来过过瘾就好了,呵呵。

网友:
顶 xiaohong 兄一个,改得好

网友:
此改法和台湾一位采用4#3B有刷尾电机组的改法一样!!!!

网友A:
华xx的7mm电机,和你之前买的那个7mm电机,有什么不同吗?可以用原先的那个7mm电机替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xx的7mm电机,和你之前买的那个7mm电机,有什么不同吗?可以用原先的那个7mm电机替代吧

外形尺寸上面没有区别。
具体能否替代,只能等我手上这个华记的衰竭了之后更换试试才知道。
不过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订了一套,这尾巴是目前见过最简单锁得最好的改法
希望能做到比较剧烈摆钟动作

网友:
哈哈,准备照着来改一套。

网友:
广东产米人啊

网友:
应该买V100D06的尾电机座套件,V120D06的尾电机座插入尾管的位置是适合四方型尾管,V100D06的尾电机座插入尾管的位置适合2.5MM的圆形尾管,只要在MCPX的2MM尾管上面缠些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用V100D06是好点,就是没有配件买

网友:
真会折腾

网友B:
有人知道哪有V100D06的配件卖吗?
我也打算这么改了-。-
板凳说的4#3B的改法有链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知道哪有V100D06的配件卖吗?
我也打算这么改了-。-
板凳说的4#3B的改法有链接看看吗?

已经咨询过淘宝上的“深圳大市场”,V120D06的配件会在周一到货,至于V100D06的就没有问了,你可以咨询看看。(非广告,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人知道哪有V100D06的配件卖吗?
我也打算这么改了-。-
板凳说的4#3B的改法有链接看看吗?

http://flightexpert.blogspot.com/2011/07/mcpx-7mm.html
要自己翻墙!!

网友D:
尾巴ms重了很多,lz测试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巴ms重了很多,lz测试结果怎么样?

7毫米电机尺寸和之前改260尾桨的是一样的,尾桨重量和260的差不多,就是多了个电机座的重量,电池稍微往前放一点点重心就能平衡。
今天下午和模友kenyips每人飞了20起落左右,(我们都改了这个尾巴)原厂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都能锁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flightexpert.blogspot.com/2011/07/mcpx-7mm.html
要自己翻墙!!

我在墙外哈-。-最近被尾巴折磨死-。-原厂不加长尾杆都锁不住-。-
现在加长了能连续翻两三个温柔的-。-
有空能上个视频吗?我想看看改后到底能锁到什么程度-。-

网友:
锁尾好的,都在国外。。。。-。- 不知道说啥好。

网友E:
我的改了无刷 用了加长尾管 其他原厂  翻的时候也要温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改了无刷 用了加长尾管 其他原厂  翻的时候也要温柔点~~~

上个视频看看 。。。到底翻起来如何

网友F:
有刷马达始终寿命有限,我以前的迷你V120D03曾经使用过4G3的尾有刷总承来锁尾,结果飞了3分钟以后,7MM空心杯马达温度高了,锁尾性能也就变差了。MCPX的负载没这么大,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想用MCPX飞暴力3D,可能尾巴也要改无刷马达。我的水平不到,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原装有刷马达来飞,等尾有刷马达的寿命到了后才决定是否更换无刷。反正在本论坛的商家kaka那里已经搞到了适合的AEO迷你无刷马达,只是还没有决定是给华科尔小电直使用,还是MCPX使用。
这款给函道风扇使用的C03无刷马达稍微改装一下,然后找到适合的尾马达座就可以使用了。

马达主轴方向不适合我使用,不过它是双轴承,应该比华科尔的尾无刷马达耐用

把主轴拆出来,更换方向重新安装回去就适合使用了

重量还可以接受,马达尾通的直径7mm,是要自己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尾管上面

还有一款AEO已经停产的ADH30S无刷马达,拿来改用在尾无刷上面,应该也可以

关键是这个无刷马达底座有螺丝孔,固定起来会比函道版本的C03方便。

只是主轴方向同样不适合我的迷你电直

把主轴更换方向就可以了

楼主:
经试验证明,用这个尾巴总成电机的温度是不高的。昨天下午我们飞的时候,室外温度有30多度,飞行时间三分钟,每次下来摸尾电机都只是温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刷马达始终寿命有限,我以前的迷你V120D03曾经使用过4G3的尾有刷总承来锁尾,结果飞了3分钟以后,7MM空心杯马达温度高了,锁尾性能也就变差了。MCPX的负载没这么大,可能会好一点。

...

 又见杂交强鸡

100D03 的 旋翼头总程?

鸡架用120D03主体改的?

裸飞爽牙  来段裸飞视频瞧瞧晒

网友(2011-10-04):
MCPX想飞好,还得学习学习再学习呀

网友:
我的也改了C05M和V120D06尾巴,戶外強風也鎖得很好

网友:
标题

问个问题,改造06尾巴是否一定要先改主无刷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关系的,用原装电机改06尾一样给力

网友:
真的啊?那我马上试试看!自旋速度会加快吗?我现在对MCPX自旋速度是相当的不满意!
求改好的06尾巴视频!

网友:
看得我心痒痒的,好想改,但目前一知半解,先一边凉快先

网友:
自旋不會加快: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