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俺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1-08-19):
不知名的一个小电机,拆开后里面与普通直流电机不同,主要是多了三个电解电容,一个铜线环将这三个电容一个脚连起来,电容的另一个脚连着转子线圈,不知这是干什么用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
这不就是个直流电机吗!电容器是降低电火花用的吧。

网友:
防堵转烧电机的?

网友:
减少干绕。

网友:
大手指头 当时肯定挺疼

网友:
我看得都觉得疼

楼主:
俺 查了一下,找到答 案了,如果是直接并在电机两个电级上的小容量瓷片或独石电容(容量103或104),那它的作用就是用来消除火花干扰。如果是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一般就是用来提高瞬间功率的,但是这种应用大都是在电调上连接大容量电容。

网友:
楼主真是不长记性,手指甲还没好又得瑟啥啊。。。呵呵!!!

网友:
我猜的是防过速用的.

网友:
我的小手指甲的黑2月还没退掉,你的指甲长得快不,‘有力长发,无力长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