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丘比特V3,摔了一次再也飞不起来了,准备了十三张照片救助

楼主(2011-08-19):
离地50CM摔了一次,桨上拉杆摔出了,重新装后怎么也飞不起来了。
有一个卡子坏了,但是不是摔坏的,是重装后飞不起来被拉杆打坏的。
现在我确认就是桨这一块安装出问题了,我不管怎么安装就是飞不起来,准备了N多图请高手支招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飞掉了而我不知道的?

网友:
1:副翼连杆不等长
2:桨夹压进去

网友:
楼主需要两个轴承按回桨夹里面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需要把两个轴承按回桨夹里面去就可以了

网友:
轴承脱出桨夹啦

网友:
 。。。。桨夹从中联轴承头上脱出来了。。。

网友:
轴承的地方掉出来了,在两个大浆的中间,好像旋翼头坏了

网友:
和我第一次一样。
浆夹脱出。
用力按上去就好了。。

  不知道你改无刷没有。如果没有。你可以改了,不该的话。。很悲剧
    也不是说完全飞不起来。至少关于锁尾是不行的

     或者出掉。
    我的V3已经当尸体出了
                    不好飞~~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是无刷地。我晚上试试看。

网友:
桨夹按回去,中联断了要换,否则很不稳定

网友:
相位器断掉了吧?连杆也变形了。

网友:
十字盘裂口了,副翼摇杆会严重失位

网友:
好像楼主已经知道是桨夹脱出来了那样!特照那里!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结构有点复杂。。。

网友:
新手,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
LZ 去看下我写了一半的调机帖,对你有帮助
http://www..com/viewthread.php?tid=1534&highlight=%2BZWDXBB

网友:
还有能飞起来以后就换木桨吧

网友:
桨夹从中联轴承头上脱出来了

网友A:
什么时候打算出了 通知下哈

网友B:
桨夹从中联轴承头上脱出来 按下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