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VSTANK 2a6 怎样可把悬挂改软?谢谢!

楼主(2011-08-19):
在改的时候发现有小弹簧!这弹簧很硬!个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软点的!谢谢!

这样的弹簧可以吗!

这样的弹簧可以吗!

网友:
淘宝上搜小拉簧,0.4-0.5差不多,可多买几种规格,注意L2a6第6对负重轮拉簧形状,不然会顶到炮塔转向电机箱,祝玩快乐

网友:
告诉你个不用钱的办法。把原车拉簧截去2-3圈然后再拉到原来的长度就可以!我四辆都是这样改的!

楼主: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改后是否都软了!效果会比原来好些吗!

楼主:
如有视频可以发视频看看嘛!图片也可以!想学一下!

楼主:
hd381谢谢你!我已经改好了!改天有时间上图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