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修正了3个舵机中立点后,舵量不平衡的原因

楼主(2011-08-19):
昨天试了试MB,安装上后发现3个跺的中点都不一致,通过G选项调整后发现
第3个通道的舵量远远大于另外2个,这样导致螺距高低的时候都不平。。。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舵量都调整成一样呢。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经验可以帮帮我这里
非常感谢。。

网友:
先确认关闭空上的ccpm,就是3舵机模式,用1舵机模式,然后再调,控上的微调全部归0

楼主:
多谢LS的兄弟,看了看 CCPM已经关闭,y用的普通模式,控上的微调也都为0.。。。

网友:
确认按照说明书一步步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关注一下,

网友:
在调整舵机中立点的时候确实很费时间,只能一项一项去试,我调试了几个小时才找到合适的选项

网友:
最关键要推螺距看看,舵机运动方向是否一致,下一步再查每个舵机的问题

网友:
说明书和啊海那个视频好好看看

网友A:
可以单个舵机调整,多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个舵机调整,多看说明书

有调单个舵机的行程的?我记得只有V8有啊,MB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哦。。。。。。

网友:
刚开始接触MB觉得设置很麻烦,研究了发现设置是四部分的,没用大标题区分需要自己去探索

网友:
是不是十字盘模式选择错了?还有如果你的控是JR的需要把系统菜单里的十字盘模式选择为1舵机模式(就是第1个)尔不是90度模式

楼主:
那个,其实我搞定了,没有回复非常不好意思
真正的原因是控上的手法选成了模式1,其实应该是模式2的,所以我以为是推螺距,其实是在推前后。。。。

网友:
估计没改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