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电机为什么大部分都采用外传子 ?

楼主(2011-08-19):
无刷内传电机效率高转数高反而大部分的电机都是外传的?

网友A:
外转扭力大点,散热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转扭力大点,散热好点

网友:
涵道电机改用外转子是近年来的趋势,早期的涵道几乎都是用的内转子电机。而且,现在的高端产品,比如蓝岱和豹子的金属涵道,无一例外都还是用内转子电机的。内转子电机的高速性能和调速性能不是外转子电机能比的。但是外转子电机也有其优势,扭力大,重量轻,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

网友:
制作工艺上内转才9道,,外转16道吧,好像,,外转做起来更废劲,,成本上内转是不高的,只是卖的高,,贵的内转和转子是有关系的

网友:
 能量利用率高

网友:
1) 便宜。

2) 转子直接套上扇叶,结构简单,没有内转子在高转速下对轴精度和强度的要求。(也意味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