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1-08-19):
如果加工的时候,铁渣掉在道轨上,上面又是油,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每次清理,很麻烦,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没有做防尘的当然是用毛刷。

网友B:
我是用更多的油冲

网友C:
旁边备卷纸,抽一截,抹去。

网友D:
做个罩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用的毛刷,感觉刷不干净

网友E:
原帖由
xshhh
于 2011-8-19 22:11 发表
旁边备卷纸,抽一截,抹去。
我也是这样

网友F:
这个简单啊..用吸尘器啊..

网友G:
拿个吸铁石吸哈!!要是别的话,俺就不知道了!!!

网友H:
弄一个防尘装置

网友I:
要真是铁渣你可以不用管他,滑块自带清扫功能。但是很细的 就不太管用了

网友J:
看到机加工的那些了吗,不用理会

网友K:
每次干完活后 打扫干净 导轨上油 必须的

网友L:
工厂的加工中心用风吹

网友M:
用磁铁是不可取的 导轨有磁性了更麻烦

网友N:
用强磁不可取。把丝杆,光轴导轨磁化了,更容易吸附上去,更难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