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雕刻文字最小能到多少?

楼主(2011-08-19):
一直在用artcam出雕刻代码,但是即使用20°的0.1的平底尖刀雕刻双色板,5mm的宋体小字,雕刻方式是“二维雕刻”里的“区域清除”,0.2mm深度的就雕刻的不完全,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办法能雕小字么?

网友:
确实如此,不知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artcam出雕刻代码,但是即使用20°的0.1的平底尖刀雕刻双色板,5mm的宋体小字,雕刻方式是“二维雕刻”里的“区域清除”,0.2mm深度的就雕刻的不完全,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办法能雕小字么?
用“文泰”好像马马虎虎

网友:
是凹字还是凸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色板,雕刻凹字

楼主:
估计单线字能雕的细一点,但是不是所有字体都能做出单线字的吧

网友:
我都是用凹进特征,然后用特征加工,把刀具的角度设大一些,把平底直径设置小一点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单线字能雕的细一点,但是不是所有字体都能做出单线字的吧

我刚才用文泰试了试,基本上的字体都可以做单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会儿我也雕刻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文泰没用过,一会儿下个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
刀搞细了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