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改外转电机选用什么电调?

楼主(2011-08-19):
原配的内转子电机坏了。在浙商模型那里买了个外转子电机。用12T齿原配电调。电调和电机发热都好厉害啊!是不是应该换个电调,会有所改善。

网友:
顶你!!!
学习中!!!等待解答。

网友:
原厂电调 配 HP08 野只是微温

换 M120 的那颗 电鸡 野比 什摸 折伤 的强

楼主:
看来是我贪便宜,买了不好的东西 。下次一定研究清楚再下手。现在如果入手hp08 1s的话,配xp 12a的电调可以吗

网友:
我也是   求解!

网友:
我在用这个马达,不热啊,比原厂的内转马达强多了,你是不是大齿装的太紧了? 还有建议换掉电调上原装的电池插头,用MINI T头,马达线之间焊在电调上。
HP08是奢侈品用不起,华XX的那颗外转据说不错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我贪便宜,买了不好的东西 。下次一定研究清楚再下手。现在如果入手hp08 1s的话,配xp 12a的电调可以吗

120D01 用 HP08 暴殄天物牙

用原厂005内转电鸡酒能把120D01飞得很爽了

你可以在电鸡齿轮 与 大齿盘间 垫张A4纸  压紧电鸡齿轮与大齿盘 在拧紧电鸡固定螺丝 移走A4纸 测试电鸡与电调温度

楼主:
v120d05电机是这个吗?
装这个电机好像V120D01的主体电机位不够大啊。
还有我电机齿和大齿轮是用 A4纸隔了后压紧的方法安装的。我用的是12T的齿轮,会不会是齿轮用的不对?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换的是不是这个外转子

个人觉得原厂那个夏天飞一个电下来,温度确实很烫,我就等原厂的坏了,再换个外转子试试,反正相差30多块,值得试试

网友B:
外传子电机的原理就那么简单。

电调 电机发烫首先要怀疑飞机传动部件摩擦过大!千万不要说我是原装的没有问题!华科尔的装配实在不敢恭维!

建议做如下测试:
手指拨动大齿盘一下,如果大桨可以惯性转动5-6圈说明你的飞机传动部分够顺,否则就是某处摩擦过大,电机发烫电调发烫无出左右!

影响传动部分摩擦过大的因素很多,我抛砖引玉的说几处供大家参考:
1.电机齿轮压的太紧(要留至少新a4打印纸那么厚的间隙)
2.尾管固定的那个金属板绝对不可以螺丝压的过紧,(尾管真的会变形,去摩擦传动轴)
3.机身主体上有一个螺丝也是用于压紧尾管的,(原理同上)
4.尾管上固定各种物件的螺丝不能用长度超标的,那样上太紧会压变形尾管,会让尾管壁摩擦到传动轴
5.传动轴一前一后各有2个轴承,可以检查是否还健康
6.内部小伞齿与大齿盘结合是否达标,太紧时也会增加阻力(我都奇怪这一项,但是的确是这样的)
7.传动轴出尾波箱那个齿和传动轴的结合点是否会卡住轴承导致摩擦力过大,正常的是会几乎没有摩擦!
8.传动轴是否设定过长,导致2头都卡的太死,摩擦力过大。这个可以通过调节尾波箱和尾管插入的深浅来调节,虽不可太紧亦不可过松。合适最难把握!
9.尾波箱轴承是否健康,是否还保持滑顺?
10,其他人补充!

网友:
所有的项都不能过松,否则会出其他麻烦!

铜齿压得太松,会扫大齿!
尾管固定螺丝太松又没法固定尾管!
尾舵机固定架的螺丝松了尾舵机无法定位!
传动轴如设定过短会扫小伞齿!如更短会接触不良,麻烦更大!
。。。。。。

慢慢调吧!别老是人长的不行怪照相机不好,拉不出米共来怨茅子,

电机电调是无辜的!

网友:
M120D01的电机和华科尔的外转子那个好用些啊?M120D01的电机效果貌似不错(不知道要不要改线),有没有人用过华科尔的外转子,出来说说。还有电调需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换的是不是这个外转子

个人觉得原厂那个夏天飞一个电下来,温度确实很烫,我就等原厂的坏了,再换个外转子试试,反正相差30多块,值得试试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传子电机的原理就那么简单。

电调 电机发烫首先要怀疑飞机传动部件摩擦过大!千万不要说我是原装的没有问题!华科尔的装配实在不敢恭维!

建议做如下测试:
手指拨动大齿盘一下,如果大桨可以惯性转动5 ...

谢谢指教!下班就回去把传动部件全部认真检查下。

网友:
干吗不买m120的外转子电机呢?比浙商的还便宜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m120这个电机,感觉v120d01的主体电机位置不够。就没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V120D05的电机现在用的怎样啊?可以安装上去吗?

网友:
学到了。。。内转报废了就换

网友:
M120那个电机真没hp08  13800kv的给力

看上去也要超过8g了!不知道谁称一下到底含线含插头多重哦!

网友D:
回复 网友B:

hp08价钱也高很多啊,比起M1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08价钱也高很多啊,比起M120的。

没人说他便宜!以前有钱都买不到呢!现在起码可以买到了!

网友:
还是m120的电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M120的电机装的上去吗?

网友:
LZ你的马达是用14T的

网友:
这款外转子有没人用过啊,貌似是新出的。

网友:
Hp06 08 什么的都已经过时了。。现在国外都好像流行用
(Turbo Ace 915-16 Version 2- Brushless Motor W/16T Pinion (TA915-16) 9g:Lethal-Power Upgrade,For 4G6/S,M120D01,V120D02/D05 & Novus 125 CP)

网友:
现在也是用的m120这个电机,其他什么都没换,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