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5 全屏后如何打开设置选项?

楼主(2011-08-19):
Realflight G5 全屏后如何打开设置选项(分辨率,
遥控器
设置。。。)?谢谢了

楼主:
哪个快捷键呀?我一开始也是试了很多键盘上面的按钮,没试出来。

网友A:
要如何全屏勒 ?
上面選項菜單 窗口 (W)>顯示標提襤欄(S)>搖控器 (R) 2 ~
分辨率 是否是螢幕的呢? 模擬 (S) >圖形>硬件 ~

网友A(2011-10-22):
當~ 在模擬裡的設置 > 圖形 > 硬件 >全螢幕 >Yes > OK 之後 畫面會變黑 這時按 ALT 既可出現畫面 ~
如果不想要 全螢幕模式 退出應用程序 按 ALT 再到設置裡面 修改 為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