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模友的建议,我入手了260a。飞的时候机身有些向右倾斜,无法调试,正常吗?

楼主(2011-08-19):
。听楼上的建议,我入手了260a。 因以前玩过三通的,四通的还要适应几天,飞机飞的时候听贼股的。 飞的时候机身有些向右倾斜,无法调试,正常吗?
卖主说是尾电机造成的,不太理解。

网友:
正常的!所有小单浆飞机悬停都是倾斜的,你只需要调试到能悬停住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悬停是没问题的。

网友B:
 直升机设计中正常情况下尾旋翼的布置要偏离对称面一定距离并且斜装使推力作用线通过质心所在纵轴,以减小尾旋翼产生的侧向平移和滚转力矩。航模因为简化了结构,滚转力矩和平移推力都还在,只是因为它小,所以主旋翼转速可以很高,机动性也变态,主旋翼只要倾斜零点几度就把尾旋翼造成的侧滑和滚转抵消掉了

网友(2011-10-04):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设计中正常情况下尾旋翼的布置要偏离对称面一定距离并且斜装使推力作用线通过质心所在纵轴,以减小尾旋翼产生的侧向平移和滚转力矩。航模因为简化了结构,滚转力矩和平移推力都还在,只是因为它小,所以 ...

有学问,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