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tw742-4和tw757-2哪个好?

楼主(2011-08-20):
要求载重大的,飞行稳定!

网友A:
当然是757好了。
757我没飞过,但单安装就要好很多。742每次拿到外场要装十几分钟才能飞,先装机翼再装电机座,还要把延长的电机线穿过机翼下面,最后还要四条螺丝,很是繁琐。好在我飞丢了,也算是解脱了。
757 只是空间大了,性能估计差不多,但省去了安装电机座的繁琐。载重大按理说是两米翼展的版本载重大,但综合性能我觉得1.6米的要好。

网友B:
自己改下,橡皮筋捆绑式最合理的固定机翼方式

楼主:
用过的朋友进来说说啊!!!!

网友C:
这个要亲自尝试才知道

网友B:
一样的东西,就是肚子不一样

网友D:
757性能没有本质的改观,就改了个机肚子,其它的和747一样,估计性能比不上747.

网友E(2012-11-10):
我也是来观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