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笔记本做MACH3系统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准备搞个专门运行MACH3的电脑,心里有打算是:一 用二手的865小主机加7寸液晶屏,造价500左右,对运行MACH3还是有保证的,但很多小主机由于是集成显卡,还有就是对BIOS里面是否有关闭APIC高级电源管理模式不清楚,综上问题,并口出现脉冲间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二是:购买二手P4或者赛4级别的笔记本电脑做MACH3的电脑,价格也是500左右,由于没有用过笔记本做MACH3系统,所以不清楚用笔记本做系统会出现那些问题,不清楚那些型号的笔记本比较适合,还有就是即使能做MACH3的系统,但会不会出现脉冲间断的问题。所以是否能运行MACH3无保障,但优点是体积小巧。

以上两种选择的价格都是差不多,但各有各的问题,选择稳定的电脑配置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CNC的方方面面,有这方面的朋友请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A:
我的P4 2。0G  A31P 笔记本 单独显卡 各种办法都用遍了,在5分钟出现偶尔间断现象
我的P3杂牌1.06G 256M,不用采取任何措施 ,工作正常

网友:
尤其是哪个IBM A31P 居然运行DOS下CNC 软件也有间断现象,BIOS里面能关的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4 2。0G  A31P 笔记本 单独显卡 各种办法都用遍了,在5分钟出现偶尔间断现象
我的P3杂牌1.06G 256M,不用采取任何措施 ,工作正常

老大,你不是说断脉冲的问题你已经解决了吗?能否论坛短信告知一下解决的方法及配置情况。
现在我试验了很多主板,断脉冲的情况好像是解决了,但主板表现时好时坏(当然,即使是坏的表现的时候也比很多人好的表现要好的多) ,还达不到完美的境界。现在通过试验,发现在其他都相同的情况下,有些主板上的转速会比较高,有些比较低,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比较高的转速下偶尔会失步,所以很不爽,又不想降低速度,所以想上来求教求教!
还有就是非常想找一台MACH3可以稳定运行及运行转速比较高的笔记本电脑,因为价格差不多,体积上笔记本要小很多,这点是非常吸引人的。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不是说断脉冲的问题你已经解决了吗?能否论坛短信告知一下解决的方法及配置情况。
现在我试验了很多主板,断脉冲的情况好像是解决了,但主板表现时好时坏(当然,即使是坏的表现的时候也比很多人好的表现 ...

我用的IBM X31,很稳定。

网友:
昨天在朋友的店里看到一个X32,结果正在欣喜它的主人就来拿它了,原来是别人送来修理的,于是很不甘心,在他店里的垃圾堆中找出一个IBM R30来,图拉丁奔三1G,256兆内存,40G硬盘,带有独立并口,哈哈,我朋友见我手持此本欣喜的样子于是对我说如果能开机就送给你了,于是重操旧业,三下五除二把它修好了,嘿嘿,今天装好了系统和所有的软件,MACH3 , PROTEUS7.8  KEIL4  都很正常,就是内存太小,没有串口,后两个软件都用串口。。。。唉。。。。。。还是想念我以前那个IBM 600X

网友:
我用ibm小主机p3 1g,256m,集成显,mach3运行没问题

楼主:
楼上两位朋友,我所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的问题。MACH3能运行并不一定代表其就没有问题,有些问题要仔细感觉和实践时间长了,才能够感觉的到。 我现在的电脑也就是845主板,赛扬1.7g,一般运行也正常,但偶尔断脉冲问题还是存在的,只是很多人没有感觉出来而已。最终体现出来的问题就是要不偶尔失步,要不加工出来的零件的尺寸上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朋友,我所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的问题。MACH3能运行并不一定代表其就没有问题,有些问题要仔细感觉和实践时间长了,才能够感觉的到。 我现在的电脑也就是845主板,赛扬1.7g,一般运行也正常,但偶尔断脉 ...

我用雕刻机给PCB打孔,打了一半,钻头断了,换了钻头从头开始重新打一遍,肉眼未见误差。

网友:
您说的我明白,等我的210改好数控我才能知道是不是真正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