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6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1-08-20):
因为飞的是4s的
电池
,不知道A6能不能同时冲几块4s的电池,还是只能冲一块呢?如果买了保姆最多只能冲3s的?

网友A:
帅哥:你到这个板块去问问“模型动力电池与充电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办法,总共支持6s,4s只能一块块充,有保姆其实也是一块一块充,只是不用手动换了,但是人最好还是守着怕着火。如果充的电池电压差不多,可以买个并充板,也就相当于一块4S2P的电池。不过你都是5000mah的,A6最大也就5安,并起来还是5A意义不大。8a还是少用,听说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B:
今天又去飞了,几米的翼龙不给力啊,还是我的冲浪者,两块2200mah飞了能有20分钟,不过没飞远,在300米左右近距离试了7 8次返航

楼主:
今天我也飞了,三次回航。准确无误。可惜的是降落缺乏场地,第二次降落在荷叶中,最后一次竟然降落在藕田里面,前面全部进烂泥。我进行了彻底的清洗,电调也进水了,当然是我清洗的时候,等待他的自然干燥了。摄像头全部放到水里擦洗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拍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