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想在轴承上钻孔,试用了几种硬质合金的都不行,各位老大给指点下(不想用电火花)

网友A:
超高速才行,线速度达不到是很难钻通的啊。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硬质合金是镶嵌硬质合金还是全质硬质合金的,如果是全质硬质合金的应该不是问题,我用全质硬质合金的钻头在白钢上钻孔同钻豆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