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理解的PPM,PCM,FM,2.4G的浅显解释 语言通俗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20):
一,2.4g和FM(72MHZ,40MHZ,35MHZ……)是个啥?
首先要说明遥控器发出的电波并非都是控制用的信号。而是分成两种:载波,信号波

信号波,就是我们的控制内容,手拿遥控器推一推摇杆,信号波的频率就会改变(不变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波比作一种货物,要让接收机收到。不过简单的让遥控器发送出去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   会,空气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电磁波,连家里的风扇都会发出电磁波,如果我们就那么直接的发送信号,单纯的信号波很容易淹没在茫茫“波”海里,想让我们的接收机从中分辨出哪些信号是给自己的非常困难

“接收机设定只接受一个频率?” 刚才说了,信号波的频率可是会变化的。
“……干脆什么频率都接收?”    那你的爱机很可能就被微波炉给开走了。

所以我们要想点好的运输的办法,于是有了载波。
简单的理解载波就是一辆车,一辆可以把遥控器发出的信号“装货”的车。它好就好在,我们可以让它固定一个频率,不论信号波在它上面怎么变来变去,他都是那个频率。
不过这个固定频率的“货车”也不知道要把货送到哪里去,只知道在空中到处游荡,直到被接收机拦下来为止。嗯,到这里看似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接收机还是不能分辨拦下谁。
不过由于货车的存在,好办了,只要告诉接收机:“拦下车牌号为72.870的货车!”就ok了。实现起来也很简单:给接收机插上72.870的晶体就得了。把发射机也插上72.870的晶体,信号就装上了牌号“72.870”的货车发出去了。

独乐改众乐了?不要紧,再来几辆货车就OK,有72.830的,35.xxx的,还有2400.xxx的……(2.4g)
我们平常说的72MHZ,40MHZ,35MHZ,2.4g……等等,就是指这个载波的频率。

载波,和ppm,pcm没有关系

二,PPM,PCM又是个啥?
这两种是编码方式,解释一下。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人教我画圆“○”,我照样子在纸上画个差不多的,不过看起来不那么圆,像鸭梨……当然,这是题外话。
后来学了汉字,知道了“○”这个形状写作“圆”,也知道了标准的圆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乎以后只要有人告诉我“圆”我就知道是个什么图形,绝对不会错。

可以看出,小时候那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是照猫画虎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图形的标准,很难一点不差的描绘,可能我走神了,看差了,斗鸡眼了,都会导致画出来的形状不够圆,发生失真。
而后来我脑子里有标准了,你再告诉我,“圆” 我的大脑就把这个字翻译成一种标准的图形,然后画出来,那必然圆的多。

简单的说,PPM就是我小时候哪种方式:   看“○”---画
而PCM是后来的方式:                               看“圆”---翻译成一种标准图形---画

都说PCM稳定性好,精确,为什么呢?
因为信号在传输处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干扰,你用精准的手上功夫控制发射机用ppm模式发出一个“○”,经过距离的摧残,接收机看到这个图形时,已经类似带着波纹的鸭蛋了,不过接收机可不懂啥叫失真,照猫画虎按着“波纹蛋标准”指挥舵机工作,于是,你完美的精度就没了。
而pcm模式下,发射机发出的不是“○”这个图形,而是“圆”这个字。接收机收到后,即便被干扰压扁了,拉长了,变成艺术字了,只要这个“圆”字没变得太离谱,接收机还能认出这是个“圆”,就可以按照脑子里的标准画出一个完美的“○”

抗干扰,精度好,原因就在这里。各个品牌的ppm接收大都通用,pcm不能互通原因也在这里。PCM接收机里必须有一套和发射机一致的标准,才能正确的识别信号,、可不同厂家标准不一样。FUTABA的控用PCM方式是讲日语的“ラウンド……”只有FUTABA的接收才能明白,把它翻译成标准图形“○”。天地飞的环球飞的宇宙飞的等等飞的接收机,收到ラウンド这个信号的时候表情和你是一样的。但是不论使用哪国语言的人,都会照猫画虎。奥 运那会和老外比比划划的街道大妈,到了一样能把意思说个差不多。PPM兼容就是这个意思。

求指教不知对不对

网友:
太长罗,没心情看完

网友:
好!,雖然對一般模友未必用得着,但知多一些總好一些!贊一個

楼主:
知其所以然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载波?——是因为有用的信号频率太低,要想传播较远的距离,发射机的功率要相当的大才行,而且对天线的长度也有要求,不能短与发射信号波长的4分之一,这在实用中也是不现实的。而高频信号的传播,要求发射机的功率就要小的多,天线也短的多,所以才用高频载波。信号对高频载波进行调制,分调频,调相和调幅。因调幅易受干扰,已较少使用。调频就是用信号去改变载波的频率,只是这个频率的改变较小。所以载波的频率是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晶体的频率有77.79、77.83、77.87...等,且要有40KHz的间隔要求(当然与带宽也有关系)。

网友:
通俗易懂,新手学习的好教材

网友:
对小白的我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PPM,PCM,FM,2.4G

PPM,PCM是指调制波的方式
PPM----脉冲位置调制, PCM----脉冲编码调制

FM是指电磁波的调制方式是调频(AM是调幅)

2.4G是指电磁波的工作频率

网友:
好,通俗易懂